各位,谁有反激电源变压器的计算表格?

楼主:
各位,谁有反激电源变压器的计算表格?,比如有关UC3843变压器的计算表格?

变压器这块不知道怎样计算匝数?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反激电路的设计步骤指导,里面的变压器设计方法非常详细,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反激电路的设计步骤指导,里面的变压器设计方法非常详细,可以搜一下

就是记得有,不知道在哪啦

网友B:
这个表格网上搜索大把,但是偏差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格网上搜索大把,但是偏差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网上搜是一大把,

能用的请提供分享个呗

网友C:
我手上以前有收集2个表格,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以前有收集2个表格,不知道有没有用。

好的,这么多资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