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K-RD8X3X和EBS001

楼主:
NBK-RD8X3X对比51和32

NBK-RD8X3X对比51

1、指令系统完全兼容传统8051产品系列(例如:sbit、sfr等)。

2、工作频更高且可选择 32/16/8/4MHz

3、寄存器数量更多,外设相比51也有增

4、商家提供固件库非常方便类似32固件库

5、封装更小

NBK-RD8X3X对比32

1、相对于32此芯片可以直接通过sbit指令操作寄存器的某一位,而32需要通过位带操作。

2、寄存器的数量相对32较少,但是编程难度降低了许多

4、工作频率没有32高

编程环境搭建

1、安装keil(C51版本)

2、安装串口驱动(CH340或者CH340)

3、安装新定义商家提供的ISPTool下载器(按照提示安装即可)相相似51单片机的stc-isp-15下载软件。

5、安装商家提供的芯片包,注意安装最好找到安装keil软件的文件,在其中找C51文件。将此路径设置为芯片包的安装路径,避免安装失败,因为在安装时芯片包安装软件会自动检测当前磁盘(C/E/F)中文件名是 C51 的文件进行安装。如果安转的 C51 文件和你的keil安装时 C51 文件的不是同一个文件就会安装失败。(完成这一步表示环境搭建完毕)下图展示安装成功之后的样子。

编程测试

重要的事情说一遍编程和C51非常相似

1、和51相同的创建工程方法但是注意选择对应芯片型号(NBK-RD8X3X),和C51一样会自动添加启动文件,不用相32需要手动添加启动文件

2、C51编程使用的<reg51.h>头文件等价于商家提供的 <RD8G36x_C.H> 头文件但是需要向32编程一样手动添加,不可以像51编程可以直接<reg52

h>。添加方式如下(最好将此.h文件放在自己的工程源文件中):

3、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RD8G36x_C.H"

sbit LED1 = P0^5;
sbit LED2 = P0^3;
sbit LED3 = P0^2;
sbit LED4 = P0^1;

sbit LED5 = P2^4;
sbit LED6 = P2^5;
sbit LED7 = P2^6;
sbit LED8 = P0^0;

//Internal high-speed clock 32/16/8/4MHz (work frequenc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mp )
{
	unsigned char i = 0,j = 0,k = 0;
	for(i = 0;i < tmp;i++){
	  for(k = 0;k < 255;k++){
	    for(j = 0;j < 255; j++){
	    }
    }
  }
}

int main(void)
{
  P0CON |= 0X2F;   //强推挽输出模式
	P2CON |= 0X70;   //强推挽输出模式

  while(1)
	{
		LED1 = ~LED1;
		delay(50);
		LED2 = ~LED2;
		delay(50);
		LED3 = ~LED3;
		delay(50);
		LED4 = ~LED4;
		delay(50);
		LED5 = ~LED5;
		delay(50);
		LED6 = ~LED6;
		delay(50);
		LED7 = ~LED7;
		delay(50);
		LED8 = ~LED8;
		delay(50);
  }
}

实现功能如视频所示:

4ed5a014f2898f679f4e58fdb7252cbb

网友:
做了对比,最后结果怎么样,如果是同样的频率,运行同样的程序,效果有木有对比一下呀?

网友:
这不很明显这款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高于51(1Mhz)低于32(72或168Mhz)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