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驱动器求助

楼主:
如图片所示,需要设计一个激光驱动器,要求如下:

1. 输入激光的电流I(I=I1+I2)由两部分组成:I1为恒定电流,I2为脉冲电流,I2受调制信号调制,调制信号频率为100khz;

2. I1和I2均可调,I1<=50mA, I2<=70mA;(当然量程大一些也可以)

3. I1和I2的精度0.1%左右;

4. 激光电流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最大在100ns左右。

各位大侠有没有一些方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你的激光负载需要脉冲恒定电流,已经确定了。这个激光负载,需要多高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激光负载需要脉冲恒定电流,已经确定了。这个激光负载,需要多高的电压?

这个激光在额定电流条件下,正向导通压降为2V左右,加上回路中串联的采样电阻等,5V的顺从电压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激光在额定电流条件下,正向导通压降为2V左右,加上回路中串联的采样电阻等,5V的顺从电压足够了。

那么激光管功率不大。

从恒流精度要求和脉冲频率、上升下降沿宽度看,只能使用线性电源。当然,可以使用开关电源为这两个线性电源供电。恒流源的比较放大电路,显然要使用运算放大器,这个运算放大器的速度必须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激光管功率不大。 从恒流精度要求和脉冲频率、上升下降沿宽度看,只能使用线性电源。当然,可以使 ...

前辈,你的意思是用运放和晶体管搭建恒流源电路,分别搭建一个恒定电流的恒流源和一个脉冲电流的恒流源,然后两个恒流源并联,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激光管功率不大。 从恒流精度要求和脉冲频率、上升下降沿宽度看,只能使用线性电源。当然,可以使 ...
前辈,我为了更简单一点,以下电路是否可行呢?直接用100khz的矩形波去使能电流型DAC,从而产生脉冲恒流,
然后上下两个电流叠加。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