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管测试问题

楼主:
12V稳压管, SOD323封装,
用三用表测量
正向电压: Vf=0.64V (正到负极)
反向电压: Vf1=0.25V
请问这个稳压管还能用不?

网友A:
【请问这个稳压管还能用不?】

显然已经损坏,不能再用。

正向测得0.64V是正常的,反向测得0.25V则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稳压管还能用不?】 显然已经损坏,不能再用。 正向测得0.64V是正常的,反向测得0.25V则不 ...

三用表测量反向是不通的!或者表有微弱的反应

网友:
不论是什么万用表,12V稳压管均不可能被反向击穿,说明稳压管已经坏了。

网友:
12V稳压管,反向电压: Vf1=0.25V,这个稳压管不能用了。

网友B:
根据这个测量结果,稳压管可能已经损坏,并不适合正常使用。要不换一个新的稳压管以确保电路的正常稳压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这个测量结果,稳压管可能已经损坏,并不适合正常使用。要不换一个新的稳压管以确保电路的正常稳压功能 ...

正常情况,正向电压:正到负极应该多大?
反向电压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正向电压:正到负极应该多大? 反向电压多大?

【正常情况,正向电压:正到负极应该多大?】

正常情况,稳压管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相同,大约0.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正向电压:正到负极应该多大? 反向电压多大?

【反向电压多大?】

一般数字万用表内部电池测不了稳压管的反向电压。某些特殊的稳压管稳压值可以低到2.7V,有些型号的数字万用表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正向电压:正到负极应该多大? 反向电压多大?

你在首帖中已经说明是12V稳压管。12V稳压管击穿电压应该就是12V左右。这个电压是哪种万用表也测不出的。

网友D:
"用三用表测量,正向电压: Vf=0.64V (正到负极),反向电压: Vf1=0.25V"

不知你是怎样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三用表测量,正向电压: Vf=0.64V (正到负极),反向电压: Vf1=0.25V" 不知你是怎样测量的?

用三用表测量的

网友:
用三用表的哪个测量档位?能画个示意图吗?有图就有真像。

网友E:
稳压二极管是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的电压?还是在工作时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稳压二极管是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的电压?还是在工作时测的?

没有工作没电的情况下,怎么能车测到电压数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作没电的情况下,怎么能车测到电压数值呢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位,测量二极管的PN节压降。断电测量二极管/三极管/mosfet/IGBT是否损坏的粗糙方法

网友F:
肯定是报废了,没有单向导电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报废了,没有单向导电性了

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稳压管已经损坏,没有二极管单向导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