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当某个端口被设置为 RX0后,这个端口的输入输出方向还有必要设置吗

楼主:
邀请:@led2015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当某个端口被设置为 RX0后,这个端口的输入输出方向还有必要设置吗,它的上拉下拉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如果你复用成串口的RX模式,不用设置上下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复用成串口的RX模式,不用设置上下拉。

非常感谢。请问它的输入输出方向还用设置吗?

网友:
不必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它的输入输出方向还用设置吗?

不用,你都设置成复用引脚了。

网友:
当某个端口被设置为 RX0(接收端口)时,其输入输出方向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设置。如果该端口仅用于接收数据,那么设置为输入方向即可,不需要设置为输出方向。如果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将该端口用于发送数据,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需要将其设置为输出方向。

网友:
RX0只要对引脚设置成复用功能就可以,不过不同的单片机的库有不同,注意选择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

网友:
复用功能是纯硬件电路,已经自动切换相关的内部硬件开关到相应的电路了,这个芯片手册上都有讲,讲的非常清楚了。而且也可以从ST的CUBEMAX软件的配置上可以看出来,你设置复用功能后,初始化代码一般没管输入或输出模式,,也没管上拉和下拉,就只是设置为复用模式映射到相应的硬件功能就行了。

网友:
复用功能是纯硬件电路,已经自动切换相关的内部硬件开关到相应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