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红外接收头是什么型号?能用哪个型号代替?谢谢

楼主:
网络电视盒子上的,SEK 1FN3L|K1EA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只要管脚对得起来一般都能用。具体可以试试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只要管脚对得起来一般都能用。具体可以试试在看。     ...

手里有两个VS1838B,昨天试了一下,不能用,所以来问问。今天再试试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两个VS1838B,昨天试了一下,不能用,所以来问问。今天再试试看。谢谢

看看手里的和你板子上的引脚是否对得上,不行得画要把管脚交叉连起来。就算电压 地 输出三个腿要能连接对。 看板子 看你手上得接收头资料。

网友:
红外遥控接收?不同型号的应该可以互相替用吧,毕竟都是在红外的频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里的和你板子上的引脚是否对得上,不行得画要把管脚交叉连起来。就算电压 地 输出三个腿要能连接对 ...

手里没有资料,电路板上也没有标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只知道中间的脚电位比两侧的低3.18V,应该是GND,但是两侧的这两个分不出VCC和OUT,互换了一下也没有遥控效果

网友:
有时与接收头内部晶圆型号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资料,电路板上也没有标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只知道中间的脚电位比两侧的低3.18V,应该是GND, ...

  你的管子就是上面这样  板子的话 vcc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管子就是上面这样  板子的话 vcc不好找?

我再试试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管子就是上面这样  板子的话 vcc不好找?

我担心原来板子上的接收头不是38K的,但是又搜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里的和你板子上的引脚是否对得上,不行得画要把管脚交叉连起来。就算电压 地 输出三个腿要能连接对 ...

昨晚又试了一下,焊上后能用1分钟,之后又不行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不接收信号时OUT输出电压大约0.5V,接收信号瞬间电压降低到0.45V,这应该是元件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又试了一下,焊上后能用1分钟,之后又不行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不接收信号时OUT输出电压大约0.5V, ...

焊接的哪个接收头? 你这现象看不一定是接收头的问题。能用1分钟。。。 哪里接触不良还是板上其他原因?  这种头一般不容易坏。我这里用过上万个也没坏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ys_sunny 发表于 2023-8-12 08:50 昨晚又试了一下,焊上后能用1分钟,之后又不行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

焊的是新买的接收头,原来板子上接收头的没问题,我换下来是想接上一段导线把接收头延长出来

网友C:
可能有一定的兼容性要求,最好选和这个电视盒子相同品牌或型号的红外接收头进行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一定的兼容性要求,最好选和这个电视盒子相同品牌或型号的红外接收头进行替换。

在网络上找了很长时间了,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说明

网友A:
SEK SEMICONDUCTOR is one of the biggest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in the China.

好像是深圳的一家公司。 深圳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https://seksemi.com/index.html

 淘宝上 有。我后面 的帖子看不到 了。不知道怎么 搞的。SEKSEMi 世光红外线接受 SR531FAC01N3L

网友:
真是,淘宝上有 0.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K SEMICONDUCTOR is one of the biggest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in the China. 好像是深圳的一 ...

版主太伟大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脚接对了就可以,红外接收模块一般都可以代用的。以前修电视,VCD经常代换

网友(2024-10-05):
一切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