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7IDBVR运放器国产替代

楼主:
求助各位前辈大佬,请问国产有哪一款运算放大器可以平替德州仪器的OPA847IDBVR型号运算放大器?十分感谢!

网友A:
自己去圣邦微的网站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圣邦微的网站查。

感谢感谢

网友B:
可以试试AXOP32122,价格便宜的国产平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AXOP32122,价格便宜的国产平替

好的好的感谢,我多嘴问您一句,查这种国产平替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平台吗?刚工作,属于小白,请教您一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圣邦微的网站查。

我多嘴问您一句,查这种国产平替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平台吗?刚工作,属于小白,请教您一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AXOP32122,价格便宜的国产平替

请教您一下,您说的这个芯片是那个公司的?我没能查到,耽误您点时间,谢谢

网友D:
不大好找,似乎是没有。国内有一些厂商也生产运算放大器,但在技术性能上与OPA847IDBVR相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大好找,似乎是没有。国内有一些厂商也生产运算放大器,但在技术性能上与OPA847IDBVR相比较还存在一定差 ...

确实是,....没有,找了好久,最后跟总工那边汇报,总工也说这个先暂缓吧,国内似乎真的没有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多嘴问您一句,查这种国产平替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平台吗?刚工作,属于小白,请教您一句。谢谢

没有。因为要做的话,需要大量成本的投入,而该投入显然难以获取回报。

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没人做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

网友:
圣邦威有些运放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多嘴问您一句,查这种国产平替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平台吗?刚工作,属于小白,请教您一句。谢谢

国产元件找起来是不太方便,要么在立创商城上先大概过滤一下,再去原厂官网找具体型号和规格书对比。论坛中现在也有国产元件专区,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刚才大概看了一下规格书,如果要参数完全匹配替代,国产元件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大概看了一下规格书,如果要参数完全匹配替代,国产元件不好找

确实,国产几乎没有达到要求的,之前也找到过差不多的国产器件  但是完全查不到来路  可能是军用器件  根本不开放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