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无源蜂鸣器播放声音的问题

楼主:
引脚通过PWM驱动无源蜂鸣器来发出不同的声音

看网上的例子 就是声音文件对应的 节拍 频率 等参数放在数组里面然后挨个调用,就能播放想要的声音

现在问题是怎么得到一段 音频对应的节拍和频率等参数

在网上下载的MP3文件怎么得到这些数据呢?

网友A:
网上下的MP3肯定是不能转换成这种数据的,网上有一些音频的数据分享,你可以拿来用,有些开发板也会带音频数据的问文件

网友B:
小字一组a音,国际标准为440Hz。由此可以得到所有音高。

至于节拍,那就是某音持续时间。

网友:
可以使用malab 对音频文件

网友:
可以使用matlab 对音频文件做 fft 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的MP3肯定是不能转换成这种数据的,网上有一些音频的数据分享,你可以拿来用,有些开发板也会带音频 ...

我目前的项目就是检测值和报警值比较,根据差值的大小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只有MP3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字一组a音,国际标准为440Hz。由此可以得到所有音高。 至于节拍,那就是某音持续时间。

啥意思啊?

网友:
使用音频分析软件或者使用编程语言和相应的音频处理库(如Python的Librosa库)

网友:
先对音频进行编辑得到想要的段落,然后通过Python可以转化成C语言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的项目就是检测值和报警值比较,根据差值的大小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只有MP3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工具,能写编码发出声音,这样你就比较好测试自己写的编码对应的声音了。直接转换的我感觉是没有的。

网友:
PCM编码吧。

网友:
希望楼主能学会,再发一个帖子,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看简谱吧, do re mi,然后映射到不同频率,都是标准的 中间C好像是440Hz

网友:
建议看下MIDI 此文还行https://blog.csdn.net/qq_35180537/article/details/136940633,如果你想用软件看看频谱 adobe 的找找都可以看,小的推荐goldenwave

网友:
这种数据网上很多的,chatgpt也可以直接给你。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实践,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给你展示的硬件平台,没有这个,

网友:
如下图所示,是蜂鸣器与STM32连接的电路图,程序中的“PBeep”就是图中的“BEEP”IO口的宏定义,一般在头文件中进行定义:
#define PBeep PBout(8)

先上网找个谱子,仔细看看,搞定两个数组,一个音调,一个音长。
查看乐谱,如下:

真到了转换简谱到数组的时候,这时就能发现选择儿歌的好处了,所有的音调都在tone[]数组中,也就是说,在低音7到高音5之间。让我们再看一遍这个数组:

    //             低7  1   2   3   4   5   6   7  高1 高2  高3 高4 高5 不发音
    uc16 tone[] = {247,262,294,330,349,392,440,494,523,587,659,698,784,1000};//音频数据表

#include "beep.h"

int melody[] = {50, 50, 50, 50, 200, 200, 200, 400, 400, 500, 500, 500};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void Sound(u16 frq)
{
    u32 time;
    if(frq != 1000)
    {
        time = 500000/((u32)frq);
        PBeep = 1;
        delay_us(time);
        PBeep = 0;
        delay_us(time);
    }else
        delay_us(1000);
}
void Sound2(u16 time)
{
    PBeep = 1;
    delay_ms(time);
    PBeep = 0;
    delay_ms(time);
}
void play_successful(void)
{
    int id=0;
    for(id = 0 ;id < 12 ;id++)
    {
        Sound2(melody[id]);
    }
}
void play_failed(void)
{
    int id=0;
    for(id = 11 ;id >=0 ;id--)
    {
        Sound2(melody[id]);
    }
}
void play_music(void)
{
    //              低7  1   2   3   4   5   6   7  高1 高2 高3 高4 高5 不发音
    uc16 tone[] = {247,262,294,330,349,392,440,294,523,587,659,698,784,1000};//音频数据表
    //红尘情歌
    u8 music[]={5,5,6,8,7,6,5,6,13,13,//音调
                5,5,6,8,7,6,5,3,13,13,
                2,2,3,5,3,5,6,3,2,1,
                6,6,5,6,5,3,6,5,13,13,

                5,5,6,8,7,6,5,6,13,13,
                5,5,6,8,7,6,5,3,13,13,
                2,2,3,5,3,5,6,3,2,1,
                6,6,5,6,5,3,6,1,

                13,8,9,10,10,9,8,10,9,8,6,
                13,6,8,9,9,8,6,9,8,6,5,
                13,2,3,5,5,3,5,5,6,8,7,6,
                6,10,9,9,8,6,5,6,8};
    u8 time[] = {2,4,2,2,2,2,2,8,4, 4, //时间
                2,4,2,2,2,2,2,8,4, 4,
                2,4,2,4,2,2,4,2,2,8,
                2,4,2,2,2,2,2,8,4 ,4,

                2,4,2,2,2,2,2,8,4, 4,
                2,4,2,2,2,2,2,8,4, 4,
                2,4,2,4,2,2,4,2,2,8,
                2,4,2,2,2,2,2,8,

                4, 2,2,2, 4, 2,2,2, 2,2,8,
                4, 2,2,2,4,2,2,2,2,2,8,
                4, 2,2,2,4,2,2,5,2,6,2,4,
                2,2 ,2,4,2,4,2,2,12};
    u32 yanshi;
    u16 i,e;
    yanshi = 10;
    for(i=0;i<sizeof(music)/sizeof(music[0]);i++){
        for(e=0;e<((u16)time)*tone[music]/yanshi;e++){
            Sound((u32)tone[music]);
        }
    }
}

#ifndef __BEEP__H
#define __BEEP_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lay.h"

//定义GPIOB的位地址变量宏,位输入宏,输出宏
#define PBeep PBout(5)

void BEEP_Init(void);
void Sound(u16 frq);
void Sound2(u16 time);
void play_music(void);
void play_successful(void);
void play_failed(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