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滤波器匹配优化方法:ADS联合仿真

楼主:
在进行射频PCB电路设计的时候,我们一般靠“经验”和“原则”指导设计,某些情况经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要设计好射频板级电路,仿真是必不可少的。之所以某些经验可以替代仿真,是因为产品的电路非常成熟或集成化程度较高,对于创新型的设计,单纯依赖经验往往是不够的。科学的方法是将PCB封装和元器件仿真模型进行Co-Simulation半实物仿真,是德科技的ADS软件是最主流的仿真工具。

下面将给大家展示一个实际仿真案例,将使用不同PCB板材、板厚、线宽和焊盘过渡方式,观察其对滤波器S参数的影响。分别采用10mil 厚Rogers4350B和20mil厚Ro4003C两种板材,EM仿真效果如下:

图1, 4种PCB EM仿真模型

图2,滤波器回波损耗S11

图3,滤波器插入损耗S21

  上图可知,通过ADS Co-Simulation电磁场仿真的方法,可以得出最优的PCB板厚和走线匹配形式。
最后,在高频元器件PCB封装和Layout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厂家规格书Datasheet要求制作,才能达到最佳性能。平时比较常见的是很多小伙伴为了简便起见,没有严格按器件指导手册要求制作,比如将器件下方8个GND 过孔,改为4个,导致接地不良,很有可能影响电路的高频性能。

图4, mini LTCC滤波器仿真优化后的Layout参考设计

本文转自:励知科技

学习学习

网友:
选择不同的PCB板材、板厚、线宽和焊盘过渡方式会对电路的性能、传输特性、功率损耗、制造成本等方面产生影响。

网友:
传输特性、功率损耗在不同平台和设备上的兼容性,例如PC、移动端和各种操作系统,以确保用户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无缝使用产品。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这个资源挺有用,感谢作者的分享。已经下载来看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