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原理小议

楼主:
可控硅的本质,就是 闩锁双极晶体管。

跟BJT一样,可控硅也是三端有源器件,其实可理解为 P外延NPN管。

可控硅经常用两个BJT的交叉耦合来等效,但我认为,可控硅不过是个变异的BJT而矣。

P外延层跟N集电区必然成结,无法做成欧姆接触,但此新增PN结可产生 电导调制效应,对集电区导电能力的改善比 N+ 外延更给力。

在NPN管的 Ib 中,空穴(或名电洞)是关键载流子,如果新增PN结 离集电结太近,P外延层释出的空穴就会蹦到集电结上並且穿过结区,成了「Ib」,那么,即使你不给讯号,管子也会继续开通!

网友:
可控硅的本质在于其内部结构和PN结的特殊组合。它由两个PN结组成,相当于一个PNPN的结构。在正常情况下,当从阳极施加正向电压时,正向PN结导通,但整个器件处于关断状态。当给控制极施加一个适当的脉冲或连续的电流时,通过控制区域注入或漏洞就会形成一条连续电流的通路,导致整个器件工作在导通状态。这种导通状态会一直保持,直到阳极电流降低到零或者外部条件改变(例如反向电压)。

网友:
在BJT中,Ie从射极出来,穿越集电结,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在可控硅中,却有另一股Ie返回,两股Ie漂移通过的是同一个集电结,混着流,如果用 互补三极管交叉耦合 等效电路来分析,是无解的。

网友:
等效电路,这拓扑更等效 !

网友:
楼上已不能编辑。

既是FET,也可SCR。

网友:
BJT、SCR、IGBT,

它们都有那么四层,

它们都是单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