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震荡电路

楼主:
这是弛张震荡器,

没有电感和电容,

有的全都属于电阻。

补充内容 (2023-10-17 21:27): 这电路造成实体装置,需要添加小电容助推才能震荡。

网友A:
这是用everycircuit做的模拟吗?

网友:
此电路之所以能够产生振荡,全靠B1和B2两个非线性电阻。

B1和B2是两个小白炽灯,其电阻随温度上升而增加,所以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由于白炽灯或者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热惯性很大,所以此电路产生的弛张振荡周期相当大,大约为秒数量级,再短也要零点几秒。

网友:
这个图片真好看

网友:
由于白炽灯或者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热惯性很大,所以此电路产生的弛张振荡周期相当大,大约为秒数量级,再短也要零点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everycircuit做的模拟吗?

PROTO,对我而言,它比everycircuit合用。

网友:
灯泡必须两个,交替通电,一冷一热,才能让电路持续翻转,

否则,运放可能不会再度开通,或只会间歇(而且无定向)开通。

网友B:
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后来,小电珠被引进至文氏电桥震荡器中作稳幅之用,

这电路的灵感,正正就是源于文氏电桥震荡器,不过,小电珠在我这电路中的作用不是稳幅,而是主震!

网友:
小电珠必须用两颗,以二极管隔离,半波供电,

这就保证两只灯同时一个发热一个冷却,为翻转的顺利及暂稳态的实现提供支持。

在强电领域,我亦曾给白炽灯做半波调光,由于通电断续加上灯光昏暗,使闪烁现像变得明显,看起来像烛光,蛮有情调的咧,不过,这减光方式根本不省电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后来,小电珠被引进至文氏电桥震荡器中作稳幅之用, 这电 ...

【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用氖泡制成弛张振荡器,只需要一个氖泡,频率可以达到上百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用氖泡制成弛张振荡器,只需要一个氖泡,频率可以达到上 ...

氖泡是自带负阻的,荧光灯也是,不过,拿荧光灯当氖泡来耍,灯很快就黑掉。

氖泡虽是负阻,但从没像 UJT、DIAC、隧道二极管及四层二极管 那样视之为有源器件。

光敏晶体管,二三端子都有,没有基极引脚的,算不算有源;光敏电阻、灯泡(或LED),根本不是有源器件,但合起来居然也有触发器的范儿。

网友:
这电路,不就是古董级的双稳态触发器吗,电子爱好者都应该玩过了吧。

把电感跨接于两管基极,或以双线並绕电感取代Rc,这双稳就hold不住了,变成震荡器。

但其实,想让电路震荡,用电珠也可,但必须间歇运行,而这电路的电珠不需加二极管。

网友:
闪闪灯与流水灯,捣鼓过的电子爱好者应该不少吧?!

网上相关资料不缺,亦有书本可供学习,不过以我所知所见,灯的角色从来都是负载。

白炽灯没有负阻,不能像气体放电灯那样充当有源器件,但跟LED比较,还是可以作为震荡器的主震配置。

纵观中外古今,这玩法是不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不知道,若不是,也太正常,也许那人觉得没意义,那就没去付诸一试。

补充内容 (2023-9-8 22:42): 不过,速度真的是硬伤,所以,这制作只能作为理论认知,自然规律允许但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这电路,可不是我的脑洞,而是在网上见到的,既然撰文者也觉得奇葩,我就贴这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用氖泡制成弛张振荡器,只需要一个氖泡,频率可以达到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用氖泡制成弛张振荡器,只需要一个氖泡,频率可以达到上 ...

正因氖灯能快闪,才可在 跑表,时钟或计算器 中做表芯。

网友B:
GIC,不就是经常拿它模拟电感的吗?!

如果我以灯泡加二极管楞充电容,是不是可模拟出GH甚至TH级的等效电感来呢?!

网友:
仿真虽不可尽信,

但这电路应该能动。

补充内容 (2023-11-10 00:08): 这电路跟单级的不一样,因为,决定反相端电位不是本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IC,不就是经常拿它模拟电感的吗?!  如果我以灯泡加二极管楞充电容,是不是可模拟出GH甚至TH级 ...

以负载性质使用,勉強可以,但只能用于极低频,

如果作为主震元件,则无法用于线性电路,因「伪电容」只能模拟 0°至90° ,亦就是充电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