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52CG评测4 BLE数据传输

楼主:
STM32WBA52CG评测4 BLE数据传输

    编译下载STM32Cube_FW_WBA_V1.1.0\Projects\NUCLEO-WBA52CG\Applications\BLE\BLE_DataThroughput_Server演示代码。

手机安装FeasyBlue APP。STM32WBA52CG通过串口终端监视运行状况,运行。

    手机端搜索到蓝牙设备,设备名DT_ED,地址是00:80:E1:2A:13:ED,点击DT_ED连接。

显示已经连接连接:

传输配置:

按下B2键,串口终端显示STM32WBA52CG端状态:

Button 2 pressed

Success: BLE_SVC_L2CAP_Conn_Update()

>>== HCI_LE_CONNECTION_UPDATE_COMPLETE_SUBEVT_CODE

按下B3键,串口终端显示STM32WBA52CG端状态:

Button 3 pressed

READ PHY : PHY Param TX= 2, RX= 2

TX= 1, RX= 1

>>== UPDATE PHY COMPLETE SUCCESS

>>== TX PHY = 1 RX_PHY = 1

串口终端显示:

RX_PHY = 1

按下B1键,开始发送数据,串口终端显示STM32WBA52CG端状态。

Button 1 pressed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X_CHAR command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X_CHAR command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X_CHAR command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X_CHAR command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X_CHAR command

再按一下B1键,停止数据传送。

手机上显示

从手机端发送数据33字节,点击上图的发送:

串口终端显示:

** Missing packets [ 1 - 82 ] 82

** data error ** N= 1

DataThroughput = 33 bytes/s lost = 82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HROUGH_CHAR command

DataThroughput = 33 bytes/s lost = 0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HROUGH_CHAR command

DataThroughput = 33 bytes/s lost = 0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HROUGH_CHAR command

可以看到第一次传输的误码率为82,接下来的误码率为0.

从手机发送10KB文件,

截取一段串口终端显示信息:

** data error **  N= 78
** Missing packets [  49 -  69 ]   21
** data error **  N= 79
** Missing packets [  71 -  90 ]   20
** data error **  N= 80
** data error **  N= 81
** data error **  N= 82
** data error **  N= 83
** Missing packets [  49 -  92 ]   44
** data error **  N= 84
** data error **  N= 85
** Missing packets [  49 -  54 ]    6
** data error **  N= 86
** Missing packets [  56 -  90 ]   35
** data error **  N= 87
** data error **  N= 88
** Missing packets [  49 -  66 ]   18
** data error **  N= 89
** data error **  N= 90
** data error **  N= 91
** data error **  N= 92
** Missing packets [  49 -  92 ]   44
** data error **  N= 93
** data error **  N= 94
** Missing packets [  49 -  68 ]   20
** data error **  N= 95
  DataThroughput = 4960  bytes/s lost = 347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THROUGH_CHAR command

可见,误码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A:
官方的测试程序都是这么高的误码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测试程序都是这么高的误码率  ?

也有可能是手机APP版本较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