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 控制屏幕显示中文

楼主:
控制屏幕显示中文总体流程

很高兴参加第二期的活动,由于第一期也是用micropython语言进行编程,第二期仍然采用这个进行编程。最开始想用板载的tft 7789芯片彩屏进行中文显示,但是没能成功。后来借助第一期的OLED显示,利用0.96寸的屏幕进行中文显示,过程分为两部分:

  • 首先找到中文字体的文件ttf,利用otf2bdf命令(linux)进行文件格式转换,再利用adafruit_bitmap_font模块导入BDF字体
  • 在样例文件ssd1306的模版上进行改进,主要是替换字体,已经修改显示的字符,将字符改成中文。

注意提前搭建好环境,安装thonny软件,以及将相应的库导入到板子中,放到其lib目录下。可以参考dk_adafruit_esp32_s3_tft_feather_en.pdf这个文档。具体我放在附件中。

字体格式转换以及导入字体

  1. 字体转换 参考https://learn.adafruit.com/custom-fonts-for-pyportal-circuitpython-display/use-otf2bdf这个链接,先进行otf2bdf命令脚本安装,再执行转换。 电脑字体文件,在系统盘(c盘)下的/windows/font目录下,下面是我的字体截图。

利用linux环境进行字体转换,我用ubuntu22,ssh远程命令进行转换。

  1. sudo ap-get install otf2bdf
  2. otf2bdf STXINWEI.TTF -p 12 -o STXINWEI.bdf

转换后的字体导入板子中,由于文件太大,我直接在电脑上写代码,保存在电脑中,如下图。

  1. 字体导入 利用adafruit_bitmap_font模块导入字体,并将bitmap进行更新,具体可以看这个模块的使用,
  1.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2. from displayio import Bitmap
  3.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STXINWEI.bdf", Bitmap)

中文显示

借助displayio_ssd1305_simpletest.py模版,我们主要修改的代码在两个位置,如下,第一个是文本字符串改成中文,第二个是label函数第一个参数改成导入的字体。

  1. text = "中国人"
  2. text_area = label.Label(
  3. font, text=text, color=0xFFFFFF, x=28, y=HEIGHT // 2 - 1
  4. )

总代码如下:

# SPDX-FileCopyrightText: 2021 ladyada for Adafruit Industries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
This test will initialize the display using displayio and draw a solid white
background, a smaller black rectangle, and some white text.
"""
# SPDX-FileCopyrightText: 2021 ladyada for Adafruit Industries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
This test will initialize the display using displayio and draw a solid white
background, a smaller black rectangle, and some white text.
"""
import board
import displayio
import terminalio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import adafruit_displayio_ssd1306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from displayio import Bitmap
displayio.release_displays()
oled_reset = board.D9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STXINWEI.bdf", Bitmap)
# Use for I2C
i2c = board.I2C()# uses board.SCL and board.SDA
# i2c = board.STEMMA_I2C()# For using the built-in STEMMA QT connector on a microcontroller
display_bus = displayio.I2CDisplay(i2c, device_address=0x3C, reset=oled_reset)
# Use for SPI
# spi = board.SPI()
# oled_cs = board.D5
# oled_dc = board.D6
# display_bus = displayio.FourWire(spi, command=oled_dc, chip_select=oled_cs,
# reset=oled_reset, baudrate=1000000)
WIDTH = 128
HEIGHT = 32# Change to 64 if needed
BORDER = 5
display = adafruit_displayio_ssd1306.SSD1306(display_bus, width=WIDTH, height=HEIGHT)
# Make the display context
splash = displayio.Group()
display.show(splash)
color_bitmap = displayio.Bitmap(WIDTH, HEIGHT, 1)
color_palette = displayio.Palette(1)
color_palette[0] = 0xFFFFFF# White
bg_sprite = displayio.TileGrid(color_bitmap, pixel_shader=color_palette, x=0, y=0)
splash.append(bg_sprite)
# Draw a smaller inner rectangle
inner_bitmap = displayio.Bitmap(WIDTH - BORDER * 2, HEIGHT - BORDER * 2, 1)
inner_palette = displayio.Palette(1)
inner_palette[0] = 0x000000# Black
inner_sprite = displayio.TileGrid(
inner_bitmap, pixel_shader=inner_palette, x=BORDER, y=BORDER
)
splash.append(inner_sprite)
# Draw a label
# text = "Hello World!"
text = "中国人"
text_area = label.Label(
font, text=text, color=0xFFFFFF, x=28, y=HEIGHT // 2 - 1
)
splash.append(text_area)
while True:
pass

现象

先点击软件thonny中的stop按钮,再点击运行,oled上会有“中国人”字符显示。

下面是附件,一个是文档说明,一个是代码。

ssd1306_chinese.py

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入门手册.pdf

网友A:
解决能力也太强了吧,给你点赞!

网友B:
内存大就是好,中文字库都能放下

网友C:
字库放到板子上了?还是生成的中文点阵再放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库放到板子上了?还是生成的中文点阵再放到板子上?

字库用工具将ttf转成bcf,再放到板子上,文章有具体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大就是好,中文字库都能放下

内存还可以,大概4m,将库文件和字体文件放进去就没多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解决能力也太强了吧,给你点赞!

共同学习,参考这个我也是找了半天,主要python我会,但是具体找这个函数和库有点麻烦,参考网页和github搞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共同学习,参考这个我也是找了半天,主要python我会,但是具体找这个函数和库有点麻烦,参考网页和github ...

会python就非常不错了,我基本上没接触过,还是一点一点根据推荐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