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GPIO端口模拟IIC总线,用于SDA的端口,其输入输出方向是设置成输入呢还是输出呢

楼主:
邀请:@led2015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用GPIO端口模拟IIC总线,用于SDA的端口,其输入输出方向是设置成输入呢还是输出呢

网友A:
SDA输入输出均会使用。在数据发出时用配置为输出,在数据接收时配置为输入

网友:
SDA的端口再输入时候设置成输入,输出的时候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A输入输出均会使用。在数据发出时用配置为输出,在数据接收时配置为输入

牛!!!!!!

网友:
IIC总线的SDA输入输出都有啊。在数据发出时用配置为输出,在数据接收时配置为输入

网友:
SDA 为数据线是随SCL时序进行配置的,没有固定
怎可能固定设置成输入呢还是输出呢

网友:
开始时设置成输出,读数据的时候是输入。

网友:
要看I2C的时序规定:

SCK 是输出

SDA 有时候输入 有时候输出

比如启动 停止位

ISCL处于高电平时,SDA由高到低变化,这种信号是起始信号。输出

ISCL处于高电平,SDA由低到高变化,这种信号是停止信号。输出

数据的采样发生在SCL高电平期间,除了起始和停止信号,在数据传输期间,SCL为高电平时,SDA必须保持稳定,不允许改变,在SCL低电平时才可以进行变化。输出

应答:从机接收到主机的数据时,会回复一个应答信号来通知主机表示“收到”。

应答信号出现在1个字节传输完成之后,即第9个SCL时钟周期内,主机需要释放SDA总线,总线控制权交给从机,由于上拉电阻的作用,总线为高电平,如果从机正确的收到了主机发来的数据,会把SDA拉低,表示应答响应。这个时候为输入

非应答信号

当第9个SCL时钟周期时,SDA保持高电平,表示非应答信号。

非应答信号可能是主机产生也可能是从机产生。   不定 看是主机产生还是从机产生

网友:
IIC总线的SDA  双向的

在数据发出时用配置为输出

在数据接收时配置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