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RTC功能测试

楼主:
RTC功能是一种重要的功能。RA4E1也具有RTC功能,能计算秒、分、小时、星期、日期、月和年,其闰年补偿有效期达到 2100 年。本次测试使用上次的IIC接口的OLED作为时钟的显示。RTC功能是独立于MCU核心功能的,因此可以单独的使用时钟功能,在系统处于sleep状态时可以进行对芯片的唤醒。如果想使用RTC需要理解芯片的时钟设置。芯片的时钟具有8个时钟源,与RTC有关系的有两个时钟源,LOCO和外部时钟,都是32.768K时钟,内部的时钟计时精度较低,如果要求高的情况需要使用外部时钟源,本次测试使用LOCO时钟源。

Main Clock Oscillator (MOSC) 主时钟振荡器(连接外部 8~24 MHz 高速晶振)
Sub-Clock Oscillator (SOSC) 副时钟振荡器(连接外部 32.768 kHz 低速晶振)
HOCO 高速片上振荡器
MOCO   中速片上振荡器
LOCO   低速片上振荡器
PLL      PLL输出
PLL2   PLL2输出
IWDT-dedicated clock  独立看门狗时钟
JTAG clock   JTAG (TCK) 时钟
SWD clock  SWD (SWCLK) 时钟

使用设置工具生成项目

设置时钟源为LOCO,还有中断响应函数。

主要的设置程序在rtc_ep.c中,

/***********************************************************************************************************************
 * File Name    : rtc_ep.c
 * Description  : Contains data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used in rtc_ep.c.
 **********************************************************************************************************************/
/***********************************************************************************************************************
 * Copyright (C) 2020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file is part of Renesas RA Flex Software Package (FSP)
 *
 * The contents of this file (the "contents") are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to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 and/or its licensors ("Renesas") and subject to statutory and contractual protections.
 *
 * This file is subject to a Renesas FSP license agreement.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in an FSP license agreement with
 * Renesas: 1) you may not use, copy, modify, distribute, display, or perform the contents; 2) you may not use any name
 * or mark of Renesas for advertising or publicity purposes or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use of the contents; 3) RENESAS
 * MAKES NO WARRANTY OR REPRESENTATIONS ABOUT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ONTENTS FOR ANY PURPOSE; THE CONTENTS ARE PROVIDED
 * "AS 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INCLUDING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AND 4) RENESA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SPECIAL, OR
 *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DAMAGES RESULTING FROM LOSS OF USE, DATA, OR PROJECTS,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 CONTRACT OR TORT,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R PERFORMANCE OF THE CONTENTS. Third-party contents
 * included in this file may be subject to different terms.
 **********************************************************************************************************************/
#include "common_utils.h"
#include "rtc_ep.h"

/*******************************************************************************************************************//**
 * @addtogroup rtc_ep
 * @{
 **********************************************************************************************************************/
#define BUFFER_SIZE_DOWN  (32)

/* Variable to store time */
static rtc_time_t g_set_time =  {
    .tm_hour    =  RESET_VALUE,
    .tm_isdst   =  RESET_VALUE,
    .tm_mday    =  RESET_VALUE,
    .tm_min     =  RESET_VALUE,
    .tm_mon     =  RESET_VALUE,
    .tm_sec     =  RESET_VALUE,
    .tm_wday    =  RESET_VALUE,
    .tm_yday    =  RESET_VALUE,
    .tm_year    =  RESET_VALUE,
   };
rtc_time_t g_present_time =  {
 .tm_hour    =  RESET_VALUE,
 .tm_isdst   =  RESET_VALUE,
 .tm_mday    =  RESET_VALUE,
 .tm_min     =  RESET_VALUE,
 .tm_mon     =  RESET_VALUE,
 .tm_sec     =  RESET_VALUE,
 .tm_wday    =  RESET_VALUE,
 .tm_yday    =  RESET_VALUE,
 .tm_year    =  RESET_VALUE,
                                    };
static uint32_t set_time_flag = RESET_FLAG;  //Flag to be set on successful RTC Calendar setting
static void rtc_date_time_conversion(rtc_time_t * time,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g_alarm_irq_flag;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g_periodic_irq_flag;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g_invalid_sequenc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s initializes RTC module.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Upon successful open of RTC module
 * @retval      Any Other Error code apart from FSP_SUCCESS  Unsuccessful open
 **********************************************************************************************************************/
fsp_err_t rtc_init(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Error status

    /* Open RTC module */
    err = R_RTC_Open(&g_rtc_ctrl, &g_rtc_cfg);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
    return err;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sets the Calendar time provided by user.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Upon successful Calendar time set
 * @retval      Any Other Error code apart from FSP_SUCCESS  Unsuccessful Calendar time set
 **********************************************************************************************************************/
fsp_err_t set_rtc_calendar_time(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Error status
    unsigned char read_time[BUFFER_SIZE_DOWN] = {NULL_CHAR};

    /* Modify user provided date and time to standard format */
    rtc_date_time_conversion(&g_set_time, &read_time[0]);

    /* Set the time provided by user */
    err = R_RTC_CalendarTimeSet(&g_rtc_ctrl, &g_set_time);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err;
    }

    /* Get the current Calendar time */
    err = R_RTC_CalendarTimeGet(&g_rtc_ctrl, &g_present_time);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err;
    }
    /* Modify the date in standard format to user readable format */
    rtc_date_readability_update(&g_present_time);
    set_time_flag = SET_FLAG;
    return err;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sets the alarm time provided by user.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Upon successful Calendar alarm set
 * @retval      Any Other Error code apart from FSP_SUCCESS  Unsuccessful Calendar alarm set
 **********************************************************************************************************************/
fsp_err_t set_rtc_calendar_alarm(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Error status
    rtc_alarm_time_t alarm_time_set =
    {
         .sec_match        =  RESET_VALUE,
         .min_match        =  RESET_VALUE,
         .hour_match       =  RESET_VALUE,
         .mday_match       =  RESET_VALUE,
         .mon_match        =  RESET_VALUE,
         .year_match       =  RESET_VALUE,
         .dayofweek_match  =  RESET_VALUE,
    };
    rtc_alarm_time_t alarm_time_get =
    {
        .sec_match        =  RESET_VALUE,
        .min_match        =  RESET_VALUE,
        .hour_match       =  RESET_VALUE,
        .mday_match       =  RESET_VALUE,
        .mon_match        =  RESET_VALUE,
        .year_match       =  RESET_VALUE,
        .dayofweek_match  =  RESET_VALUE,
   };
    unsigned char read_alarm[BUFFER_SIZE_DOWN] = {NULL_CHAR};

    /*Set alarm only if proper RTC Calendar date and Time is set */
    if (SET_FLAG == set_time_flag)
    {
        /* Set the flags for which the alarm has to be generated */
        alarm_time_set.hour_match  = false;
        alarm_time_set.min_match   = false;
        alarm_time_set.sec_match   = true;
        alarm_time_set.mday_match  = false;
        alarm_time_set.mon_match   = false;
        alarm_time_set.year_match  = false;

        /* Reading time value for which alarm has to be generated */

        /* Modify user provided time value to standard format */
        alarm_time_set.time.tm_sec = (((read_alarm[0]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alarm[1] - ASCII_ZERO));

        /* Set the alarm time provided by user*/
        err = R_RTC_CalendarAlarmSet(&g_rtc_ctrl, &alarm_time_set);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err;
        }

        /* Get the alarm time */
        err = R_RTC_CalendarAlarmGet(&g_rtc_ctrl, &alarm_time_get);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err;
        }

    }
    else
    {
        /* Set this flag to notify the user to provide required options */
        g_invalid_sequence = SET_FLAG;
    }
    return err;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sets the periodic interrupt rate provided by user.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Upon successful periodic interrupt rate set
 * @retval      Any Other Error code apart from FSP_SUCCESS  Unsuccessful periodic interrupt rate set
 **********************************************************************************************************************/
fsp_err_t set_rtc_periodic_rate(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Error status

    /* Enable periodic interrupt rate */
    err = R_RTC_PeriodicIrqRateSet(&g_rtc_ctrl, RTC_PERIODIC_IRQ_SELECT_1_SECOND);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
    return err;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gets the current RTC time.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Upon successful current RTC time get
 * @retval      Any Other Error code apart from FSP_SUCCESS  Unsuccessful current RTC time get
 **********************************************************************************************************************/
fsp_err_t get_rtc_calendar_time(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Error status

    /* Get the current RTC Calendar time */
    err = R_RTC_CalendarTimeGet(&g_rtc_ctrl, &g_present_time);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err;
    }
    /* Modify the date in standard format to user readable format */
    rtc_date_readability_update(&g_present_time);

    return err;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modifies the date in readable format to the user.
 * @param[IN]   time                    date to be modified
 * @retval      None
 **********************************************************************************************************************/
void rtc_date_readability_update(rtc_time_t * time)
{
    time->tm_mon  +=  MON_ADJUST_VALUE;
    time->tm_year +=  YEAR_ADJUST_VALUE;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modifies the user input to rtc date and time.
 * @param[IN]   time                    date and time to be modified
 * @param[IN]   read_buffer             Buffer that contains user input time values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rtc_date_time_conversion(rtc_time_t * time,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
{
    /* User is expected to enter Date and Time in DD:MM:YYYY HH:MM:SS format. This User input in the buffer is processed
     * using the following conversion, where ASCII value is converted to integer value and stored in the RTC time structure.
     * According to DD:MM:YYYY HH:MM:SS format, different array index values are used.  */
    time->tm_mday = (((read_buffer[0]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buffer[1] - ASCII_ZERO));
    time->tm_mon = ((((read_buffer[3]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buffer[4] - ASCII_ZERO))) - MON_ADJUST_VALUE;
    time->tm_year = (((read_buffer[6]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HOUSAND) +
            ((read_buffer[7]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HUNDRED) +
            ((read_buffer[8]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buffer[9] - ASCII_ZERO)) - YEAR_ADJUST_VALUE;
    time->tm_hour = (((read_buffer[11]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buffer[12] - ASCII_ZERO));
    time->tm_min = (((read_buffer[14]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buffer[15] - ASCII_ZERO));
    time->tm_sec = (((read_buffer[17] - ASCII_ZERO) * PLACE_VALUE_TEN )+ (read_buffer[18] - ASCII_ZERO));
}

/*******************************************************************************************************************//**
 * @brief RTC callback function.
 * @param[in]  p_args
 * @retval     None
 **********************************************************************************************************************/
void rtc_callback(rtc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if(RTC_EVENT_ALARM_IRQ == p_args->event)
    {
        g_alarm_irq_flag = SET_FLAG;
    }
    else
    {
        g_periodic_irq_flag = SET_FLAG;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closes opened RTC module before the project ends up in an Error Trap.
 * @param[IN]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deinit(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Close RTC module */
    err = R_RTC_Close(&g_rtc_ctrl);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err)
    {
        /* RTC Close failure message */
    }
}

/*******************************************************************************************************************//**
 * @} (end addtogroup rtc_ep)
 **********************************************************************************************************************/

其中的重要的是rtc_callback()函数,这个函数是中断后设置工作标记的。应用中的函数根据中断标记进行工作。主要的应用程序在hal_entr()函数中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char timeStr[10]={0};
 err = R_IIC_MASTER_Open(&g_i2c_master0_ctrl, &g_i2c_master0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WriteCmd();//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EEWORLD",16);
 OLED_ShowString(0,2,"RA4E1 ",16);

 err = rtc_init();
 set_rtc_periodic_rate();
 err = set_rtc_calendar_time();
 if (FSP_SUCCESS != err)
 {}

 for(;;)
 {
	if (SET_FLAG == g_alarm_irq_flag)
    {
	   g_alarm_irq_flag = RESET_FLAG;
	}

	if (SET_FLAG == g_periodic_irq_flag)
    {
       get_rtc_calendar_time();
sprintf(timeStr,"%02d:%02d:%02d",g_present_time.tm_hour,g_present_time.tm_min,g_present_time.tm_sec);
	   OLED_ShowString(0,4,(uint8_t *)timeStr,16);
       g_periodic_irq_flag = RESET_FLAG;
	}
}

程序运行后的效果: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有时间,上传视频,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