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F407 AGRV2K Verilog编写控制双路gpio输出不同频率方波

楼主:
根据原理图,选择两个pin脚作为输出

修改VE文件,clk选择PIN_OSC,使用内部晶振8Mhz,gpio使用PIN_51和52,pinout是数组

添加pll,修改pll,输入频率8M

输出c0,32Mhz

输出c1,8Mhz

增加verilog逻辑代码,两个always循环,按照c0和c1翻转pin_51和pin_52

`timescale 1ns / 1ns

module test(clk,pinout);

input    clk;
output [2:0] pinout;
reg [2:0]  pinout;

pll    pll1_inst (
    .areset ( 1'b0 ),
    .inclk0 ( clk ),
    .c0 ( c0 ),
    .c1 ( c1 )
    );

wire c0;
wire c1;

initial begin
pinout = 3'b111;
end

always@(posedge c0) begin
    pinout[0] = ~pinout[0];
end

always@(posedge c1) begin
    pinout[1] = ~pinout[1];
end

endmodule

烧录,选择full chip erase before program

实测波形,这里12Mx2=24M,还有3.2Mx2=6.4M,和实际设置有差异,不确定是内部晶振问题还是配置问题,还需要和AGM进行技术咨询,总体的逻辑是符合预期,调整clock out的比例,波形输出也成比例。

视频

网友A:
外面还要加个电压跟随器吧,要不然用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B:
从实测波形3.2Mx2=6.4M和实际设置有差异,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还要加个电压跟随器吧,要不然用的时候会出问题。

嗯,只是测试一下逻辑,时钟还有些问题,官方还没给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实测波形3.2Mx2=6.4M和实际设置有差异,有多少

配置的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