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M4核心工控板-HC32F448-测评01:开箱和资源简介

楼主:
开箱

资料下载和环境搭建

开发板的芯片型号是HC32F448MCTI_LQFP80,芯片制造商是小华半导体有限公司(原华大半导体MCU事业部),在小华半导体的官网有芯片的全面资料。和华大一样,资料很齐全,编写程序能有个底。

官方的关于芯片的技术文档

因为用的是通用的keilmdk开发环境,配置跑起来很轻松,对于这块板子来说只需要下载多一个芯片包就可以运行程序了。为了能更方便学习和开发,把所有例程都看看,还要再下官方提供的库。

芯片资源

200MHz主频,内置256KB Flash,68KB SRAM,内部集成PLL。

一大亮点就是三个可以同时输出四对互补PWM波形的定时器。只要外加H桥可以用来驱动三台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

M4内核,应该都支持浮点运算。

数字外设有六路串口和两路can总线,三个硬件spi和两个硬件iic。

模拟外设中,2个独立DAC外设,3个独立ADC外设,4个独立电压比较器。

板载资源

矩阵按键

芯片片内外设中有键盘扫描控制模块,可以方便拓展按键,对于需要三十个按键的应用只需要12个io口就可以完成,该外设最高支持16*8个按键。板子中的K1~K4四个按键就是矩阵按键,K5和K0都是独立按键,一个是复位用途,另一个可以用于将MCU从低功耗中唤醒。

智能卡模块和EEPROM

外置SRAM

外置flash

LCD接口

IO口拓展模块

LIN

两路CAN

调试模块

trace接口

CMSIS-DAP程序下载接口

模拟引脚调试

ADC和DAC连接着可调电位器并且引脚有排针引出,板子上也有跳帽,可以方便模拟功能的调试,

总结

小华的提供的库和st的风格相近,降低了国内众多从业者爱好者的学习门槛。例程是类似hal库封装或者ll库封装写的,足够丰富,可以直接跑起来运行。测试芯片的功能非常方便,如iic和spi可以测试板载存储外设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另外,在板子上,步进电机专用控制信号没有直接的引出,在芯片一周4*20的排针不能直接引出使用,都有冲突,不适合用来做步进电机的试验。

网友A:
另外,在板子上,步进电机专用控制信号没有直接的引出,在芯片一周4*20的排针不能直接引出使用,都有冲突,不适合用来做步进电机的试验。

可以跟官方确认一下。他这个不是说电机控制板吗?

网友B:
iic和spi可以测试板载存储外设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

不一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c和spi可以测试板载存储外设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 不一致么

一致,就是想说可以用来测试硬件iic和硬件spi,示例代码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板子上,步进电机专用控制信号没有直接的引出,在芯片一周4*20的排针不能直接引出使用,都有冲突, ...

因为接了其它的模块,引脚上串了电阻电容,拿示波器测量方波信号不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接了其它的模块,引脚上串了电阻电容,拿示波器测量方波信号不太对。

那是有点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