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之FreeRTOS移植

楼主:
到FreeRTOS官网或者 github上面先下载FreeRTOS的源文件,FreeRTOS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放心下载使用就好了。

下载后解压如下:

打开FreeRTOS文件夹,可以看到Demo的例程跟Source源文件,我们主要用的就是Source文件了。

将部分文件拷贝出来

方框内的.c和.h都有用,Portable文件夹的文件则选择RVDS文件夹中的port.c跟portmacro.h;还有MemMang文件夹中内存分配任选一个,这里我们选了heap_3.c。

然后再从demo例程里面,找一个FreeRTOSConfig.h,放到一起。基本上所有文件就OK了。然后都链接到工程上,如下:

放进去编译后,会有一个错误,显示重复定义:

这里我们修改一下,将芯源驱动里面带有的定义给注释掉,就可以了。

编译过程汇中,可以还会出现一些hook函数报出未定义的错误,此时只要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将相对应的宏定义给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将芯源驱动里面带有的定义给注释掉,就可以了

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A:
跑freertos,这块板子的资源是不是有点不大够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freertos,这块板子的资源是不是有点不大够用呀。

够了,freertos要的很小的。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跑freertos 功耗,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跑freertos 功耗,会是什么样的?

功耗主要还是看用了多少外设资源,还有硬件板卡的设计,跟FreeRTOS没有太大关联

网友C:
官方有提供驱动?

这个驱动是啥意思,是类似STM32 HAL库那个东西么。

如果不是,要自己移植,楼主搞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有提供驱动? 这个驱动是啥意思,是类似STM32 HAL库那个东西么。 如果不是,要自己移植,楼主搞 ...

我记得官方好像也有操作系统的Demo可以参考。想自己移植的话也可以,就是多费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