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CircuitPython_IcePython 对 FPGA 进行编程

楼主:
通常,要对 Lattice Semiconductor 的 iCE40 FPGA 进行编程,您需要 FTDI 芯片或 OpenOCD 等其他工具以及能够通过 SPI 通信的设备。现在,IcePython 改变了这种情况,这是 CircuitPython 的驱动程序库,允许使用简单的命令对任何 iCE40 FPGA 进行编程。

只需使用 SPI 对象、用于芯片选择的引脚、用于 FPGA 复位的引脚和文件名来实例化 IcePython 类即可。调用program_fpga(),然后使用提供的 bin 文件对 FPGA 进行编程。

网友A:
这个意思是,能够对FPGA进行实时编程?还是说编程之后还是要刷到FPGA中,只不过是使用python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能够对FPGA进行实时编程?还是说编程之后还是要刷到FPGA中,只不过是使用python编辑?

只是下载固件

估计不支持 nvcm 文件

只是 bin 下载到 fpga,掉电丢失的那种

ice40 下载 bin 的协议超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