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地跟PE的连接方式。

楼主:
上周看到一个台厂的产品,直接把系统的GND连接到PE上,就是直连,没有任何处理(电阻或者电容),而且全部EMC测试全部过掉了。
对此表示疑惑,这样直连不会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A:
你用台式计算机么?

台式计算机(PC机)主板的GND就是和金属外壳以及PE线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
【对此表示疑惑,这样直连不会有什么弊端吗?】

这样直连,是最好的。

网友B:
工厂交流电的标准,PE是自接连接地线的,220V的两线是从变压器引过来的,称火线和零线,零线可不是地线是会带电的,直接触碰是有可能发生危险的,例外情况是使用隔离变压器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台式计算机么? 台式计算机(PC机)主板的GND就是和金属外壳以及PE线联接在一起的。

是的,是的,是的,太厉害了,为什么这能知道,,为什么PC机的GND跟PE直连呢,是有法规要求吗?但是一般的设计不是通过一个小电容或者大电阻连接吗?
希望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交流电的标准,PE是自接连接地线的,220V的两线是从变压器引过来的,称火线和零线,零线可不是地线是会 ...

这个系统地指的是,DC的GND,不是零线,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是的,太厉害了,为什么这能知道,,为什么PC机的GND跟PE直连呢,是有法规要求吗?但是一般 ...

【但是一般的设计不是通过一个小电容或者大电阻连接吗?】

确实有些设计的GND是通过一个电容(往往并联一个大电阻)与PE联接。不同的电子设备要求不同,可能遇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例如实验室用可调输出的稳定电源,其输出端可能联接到任何需要用电的设备上进行实验,而这个用电设备本身可能与交流市电有电气联系。如果该稳定电源的输出端与PE联接,那么用电设备与交流市电有电气联系时就会使交流市电短路。所以这种实验室用可调电源的输出端通常是经过一个电容(其耐压需要能够承受交流市电峰值)接PE。但示波器如果用金属外壳,则示波器内部电路的GND是与外壳直接联接的,也是与PE联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一般的设计不是通过一个小电容或者大电阻连接吗?】 确实有些设计的GND是通过一个电容(往往并 ...

好的,谢谢,这个理解了,想请教一下,这样直连的缺点有吗?
比如地平面的扰动直接干扰到数字信号,或者模拟型号这样的情况会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这个理解了,想请教一下,这样直连的缺点有吗? 比如地平面的扰动直接干扰到数字信号,或者 ...

【这样直连的缺点有吗?比如地平面的扰动直接干扰到数字信号,或者模拟型号这样的情况会有吗?】

没有。

网友:
这很常见的,我经常拆国外的仪器,基本上信号地和机架以及PE都是连在一起的,国内的很多都是隔离的,但是国内的机架的连贯性不如国外的好,其实就是搭接不良,就是在机械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电子方面的,这样机架不连续的话如何再跟板子上GND连接的话,再去做EMC测试,基本上都过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是的,太厉害了,为什么这能知道,,为什么PC机的GND跟PE直连呢,是有法规要求吗?但是一般 ...

通过电阻和电容接PE,这样也会有问题,做抗扰的时候或者浪涌的时候,会从这个地方进到电路里面,多数情况下这个RC只是预留,实际不焊接

网友:
国外的设备比较喜欢信号地和大地直连,以前公司都是这样连的,EMC也都正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