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D整流桥堆在电源整流电路中是否改变电路电压?

楼主:
MDD整流桥堆不改变电路中电压的大小是多少呢?通过整流桥后就直接得到所需要的工作电压可行吗?
整流桥是电源整流电路中非常重要的器件之一,超到将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电的作用。实际运用中,部分客户因为缺乏相关认知常识,不清楚该如何使用整流桥。本文将为大家解答整流桥实际应用电源整流电路中是否会改变电路的电压大小变化,以及整流桥后输出电压为多少V等相关问题。
一、原则上整流桥不改变电路中电压的大小
我们可以查询百度百科等公开资料,关于整流桥的设计原理解释:将具有单向导通特性的4颗二极管芯片,用桥式电路连接的方式封装在一个壳子里边,并用4根引线引出方便与外部电路相连。轮流交替工作的两组二极管,使得负载端获得了持续不间断的电流通过。运用整流桥相比于半波整流电路提升一倍的工作效率,且解决了全波整流电路需要前端变压器中心抽头的复杂操作。
根据整流桥的工作原理方式,我们可以得知,经过整流桥后仅会改变交流电的极性方向,让电源负载端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工作电流。理论情况下(不考虑压隆等细微自损耗),并不会改变电压大小,输出电压的势能约等于输入电压的势能。
二、实际整流桥后端输出电压为多少V呢?
1、整流桥后输出电压升高
整流桥前端输入的交流电用有效值表示,后端输出的直流电用平均值表示。220V为交流电有效值,220V的交流电其峰值为(根号2倍)即311V。因为整流桥仅能改变交流电的极性方向,不改变电流电压的大小,所以经整流桥后输出电压为脉冲式直流电压,由于这种电压不够平稳并不能被很多设备直接使用,帮在大多数电路中都会加入大电容滤波、稳压管、恒压恒流或限流等功能电路。当电容在滤波平滑电压的同时也在充电,两端电压上升叠加于电路中,极限情况下可达至交流电压的峰值311V。因此,造成了整流后输出电压升高的现象,实际测得电压一般比前端交流电220V有效值高,比其峰值311V要低。
2、整流桥后输出电压降低
当在纯阴电路时,即不接入电容滤波。整流桥后输出正弦脉冲直流电压直接应用于后端设备,其输出直流分量为前端交流电压减桥堆压降,我们用公式220-(1.05+1.05)约等于218V直流输出电压,电压存在一点降低。
综上分析我们得知,经过整流桥输出的直流电压范围在218V—311V之间。实际电路运用中,大多数情况,通过调整电容配置参数设定电压最低点。
三、通过整流桥后就直接得到所需要的工作电压可行吗?
桥堆的作用仅能将大小波动且极性变化的交流电,转化成大小波动极性不变的正弦脉冲直流电,并不具有升降压与改变电流大小的功能。部分客户理想的认为,通过整流桥后就直接输出来所想要的电压,比如12V、19V、24V等效果,这是不现实的。下想要实现升压降压的作用,需要用到变压器来实现,通过调整变压器的参数或采用耗能器分压,才能得到所有需要的电压参数。

整流桥堆二极管规格书下载: UG3KB05 THRU UG3KB100 D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