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输入捕获中断和定时器的使用-PWM占空比测量

楼主:
在上一篇输入捕获中断的使用-按键捕获的基础上

最近项目上有个传感器的是输出pwm信号的,考虑了两种方法,1:两个输入捕获中断,一个捕捉下降沿一个捕捉上升沿,然后计时,2;一个输入捕获中断,里面判断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但由于芯片外部资源问题,使用第二种方法,所以在开发板上实现一下

添加一个定时器(这个无所谓,只是用来计时的随便一个都行)

定时器配置(直接默认就行,如果需要计算高电平时间等,就配置一下)

将上一试验的外部中断源重新配下双边沿检测

代码实现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common_data.h"

FSP_CPP_HEADER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FSP_CPP_FOOTER

int cmd_get_char(char *ch);

void LedBlink(uint16_t call_period);

void myprintf(const void *format, ...);

char cmd;

volatile bool switch1 = false;

#define DELAY_TIME (100)

volatile uint32_t high_counts = 0;

volatile uint32_t low_counts = 0;

timer_status_t mytime;

/*******************************************************************************************************************/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Open the transfer instance with initial configuration. */

err = R_IOPORT_Open(&g_ioport_ctrl, &g_bsp_pin_cfg);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0_ctrl, &g_uart0_cfg);

err = R_ICU_ExternalIrqOpen(&g_external_irq0_ctrl, &g_external_irq0_cfg);

err = R_ICU_ExternalIrqEnable(&g_external_irq0_ctrl);

err = R_GPT_Open(&g_timer0_ctrl, &g_timer0_cfg);

err = R_GPT_Start(&g_timer0_ctrl);

//err = R_ICU_ExternalIrqClose(&g_external_irq0_ctrl);

assert(FSP_SUCCESS == err);

uint32_t duty = 0;

for (;;)

{

duty = high_counts*100/(high_counts + low_counts);

myprintf("high:%d,low:%d,duty:%d\r\n",high_counts,low_counts,duty);

R_BSP_SoftwareDelay(DELAY_TIME,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

/**

* @brief 灯闪烁

*

* @param call_period 调用周期

*/

void LedBlink(uint16_t call_period)

{

#define LEN_OPEN_TIME (1000)

#define LEN_CLOSE_TIME (2000)

static uint16_t sys_time = 0;

sys_time += call_period;

if (sys_time >= LEN_CLOSE_TIME)

{

sys_time = 0;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HIGH);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LOW);

}

else if (sys_time >= LEN_OPEN_TIME)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LOW);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HIGH);

}

}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g_ioport_ctrl, g_ioport.p_cfg);

}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FSP_CPP_HEADER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Trustzone Secure Projects require at least one nonsecure callable function in order to build (Remove this if it is not required to build). */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FSP_CPP_FOOTER

#endif

#define RING_LEN (255)

char rx_buff[RING_LEN] = {0};

volatile int twrite = 0;

int tread = 0;

/**

* @brief 串口数据回调函数

*

* @param p_args

*/

void xcmd_callback(uart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f (p_args->event == UART_EVENT_RX_CHAR)

{

rx_buff[twrite] = (char)(p_args->data);

twrite++;

if (twrite >= RING_LEN)

twrite = 0;

}

}

/**

* @brief 从循环buf中获取一个字节

*

* @param ch 输出的字节

* @return int 0:未读到数据,1:读到数据

*/

int cmd_get_char(char *ch)

{

if (tread != twrite)

{

*ch = rx_buff[tread];

tread++;

if(tread >= RING_LEN)

tread = 0;

return 1;

}

return 0;

}

#define CMD_LEN_MAX (1024)

char buff[CMD_LEN_MAX];

/**

* @brief 打印数据

*

* @param format 格式

* @param ...

*/

void myprintf(const void *format, ...)

{

int len = 0;

va_list list;

va_start(list, format);

len = vsnprintf(buff, CMD_LEN_MAX, format, list);

va_end(list);

if (len > 0)

{

R_SCI_UART_Write(&g_uart0_ctrl, (const uint8_t* const) buff, (uint32_t)len);

}

}

bsp_io_level_t a;

/**

* @brief 回调函数

*

* @param p_args

*/

void switchCallBack(external_irq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if(1 == p_args->channel) // 中断通道为1

{

R_IOPORT_PinEventInput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5,&a);

R_GPT_StatusGet(&g_timer0_ctrl, &mytime);

R_GPT_Reset(&g_timer0_ctrl);

if(a)

{

low_counts = mytime.counter;

}

else

{

high_counts = mytime.counter;

}

}

}

网友:
看来,第二个方法一个输入捕获中断,里面判断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还是适合资源少的主控,,,

网友:
也确实是一个非常 不错的办法。

慢慢来,先让系统跑起来。之后,再深入研究一下实现方式的利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