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是什么电源拓扑结构?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是什么电源拓扑结构?哪位老师给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
【这个电源电路是什么电源拓扑结构?】

 图中不止一个开关电源,所以没办法说【这个电源电路】是哪种拓扑结构。

网友:
这图画得简直要命。看了半天才认出红色框内是个二极管。

难道现在各校都取消了制图课?

网友:
还有,图中这个实线框(我已经涂成红色)是什么意思?显然不是导线。是什么?

网友:
图中红色框内TL431的联接方式是错误的。由于C22这个电容的存在,TL431根本不能工作,因为没有直流通路。

还有其它错误,不再一一指出。

网友A:
确实看起来很复杂,要分辨是11种电源拓扑结构中的哪一种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看起来很复杂,要分辨是11种电源拓扑结构中的哪一种有点难

一点也不复杂。

图中有两个开关电源,两个开关电源是不同的拓扑,所以没办法说【这个电源电路】是哪种拓扑结构。两个开关电源分开来说,很容易。

网友:
带pfc校正的单管正激电源,输出为自驱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