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芯片验证阶段是怎样测量电流?

楼主:
以前一直做瑞芯微、赛灵思一类的ARM项目,这些方案都是芯片厂商做好了参考方案的,CPU的核心电源,每一路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都是已经给出来的。这些厂商都是怎么测量这些电流值的呢?

单选投票 , 共有 4 人参与投票
0.00% (0)
0.00% (0)
100.00% (4)
0.00% (0)

网友A:
芯片制造不太懂,怎么测试的,具体方法还真不知道

好奇的是,楼主为什么列出的这4项就囊括了芯片厂商的测试方法呢

也许有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制造不太懂,怎么测试的,具体方法还真不知道 好奇的是,楼主为什么列出的这4项就囊括了芯片厂商的 ...

因为我只能想到这几种了,想来想去还是电源芯片或者模块自带的电流检测最靠谱

网友:
不是使用专业的测试设备和方法来测量芯片的电流的吗,使用仿真和模拟软件来测芯片的功耗和电流也可以

网友:
那么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对实际的器件进行测量,而获得IBIS模型数据?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测量的成本太高,包括测量的硬件成本和时间成本。真正的器件测量需要很精密的仪器,对集成电路内部进行直接的探测测量,这一整套设备几乎没几个公司能负担得起,除了像Intel、IBM、TSMC等这样具备基础生产线的公司,才有能力对于不同制程工艺的器件进行直接的器件级测量和验证。而就拿笔者曾就职过的某个公司来讲,即使具备了这样的测试能力,也不是对所有器件进行直接测量的。只有当主流制程发生转换的时候,例如从45nm制程转换到30nm制程的时候,才对首批生产的器件进行如此严格的实际测量,一旦制程稳定之后,在此之后的所有器件模型就不再进行实际测量,而是完全通过SPICE仿真获得

以上来源于《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与实践》邵鹏编著

网友:
1、仿真值一般比较悲观一些, 数值偏大, 至少经历过的几个项目是这样, 做硬件上比较保守余量留的比较大,

2、板上预留电阻, 或者跳线串电流表, 也是有的

3、专门的ATE设备也是可以的, 相对来说, 这个方案是成本比较高的一种, 但是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