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线消毒灯不是紫外线吗?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这个紫色的LED又是咋回事?

楼主:
紫外线消毒灯不是紫外线吗?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这个紫色的LED又是咋回事?

网友A:
可能是被骗了的智商税产品

网友B:
想让你知道你的紫外线都照到了哪些地方,我猜想的,要不啥现象也有没,都不知道设备有没开启。

网友:
紫外线波长太短,人类看不见

LED的紫色是合成出来了,三基色原理,红,绿,蓝三色

网友:
蓝光LED发明的最晚

网友C:
百度百科:

2014年,日本名古屋大学和名城大学教授赤崎勇、名古屋大学教授天野浩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村修二因“发明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带来了节能明亮的白色光源”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紫外光灯,通电之后发出青绿色的光,可能是发光的频谱并不是单一成分吧,紫外光只是他的一部分,要单色性好只有激光了

网友E:
紫外线是人眼400到700波段外的光,你看不见。所以这类产品都会有一个白光或者紫光led来让人类知道此时产品正在工作,否则你开着但是没光,你觉得怪怪的,一边骂人一边扔了,产品会说:所以爱会辜负是吗?

网友:
你可以用很常见的紫外指示挂件试试,就是景区啥买的小东东,一两元 图片不能传,搜搜即可 紫外指示卡,挂件啥的。

网友:
通常紫外用来消毒的,其实对人类也不不友好的,不能直视,也不建议多照射,所以都会有发光还会有些大亮紫色,蓝绿色,让人不适,其实是告你远离呀

网友F:
这个怎么说呢,紫外线看不见,那你也需要指示一下状态,用紫灯更直观一点

网友:
要是一个假的,交智商税的也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被骗了的智商税产品

智商税倒是不至于   在口罩期间  大量出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怎么说呢,紫外线看不见,那你也需要指示一下状态,用紫灯更直观一点

也就是说紫外线灯 内部再集成一个紫色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紫外线是人眼400到700波段外的光,你看不见。所以这类产品都会有一个白光或者紫光led来让人类知道此时产品 ...

哈哈   幽默哈  那紫外灯集成了白灯或者紫光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紫外光灯,通电之后发出青绿色的光,可能是发光的频谱并不是单一成分吧,紫外光只是他的一部分 ...

有可见光和不可见的光集成在一起  不会影响到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紫外线灯 内部再集成一个紫色的灯???

并不用集成,一般都有淡紫色是因为厂家做的灯一般都有一个主频段,然后其他两侧频段衰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百度百科: 2014年,日本名古屋大学和名城大学教授赤崎勇、名古屋大学教授天野浩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 ...

版主  你最近回复的质量很差啊  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让你知道你的紫外线都照到了哪些地方,我猜想的,要不啥现象也有没,都不知道设备有没开启。

那一个LED里面集成了可见光和不可见的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  你最近回复的质量很差啊  答非所问。。。

  紫外线消毒灯是紫外线,人眼看不见

紫外线不是可见光,紫色LED灯和紫外线是两码事,紫色LED灯是合成的,是红色LED和蓝色LED灯混合后成的紫色色LED灯。

在前些年,还没有蓝色LED光适合,很难用这种混合的方法合成紫色LED灯。

最近几年是由于日本的这位科学家发明高亮度的蓝色LED光后,紫色LED光自然而然的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紫外光灯,通电之后发出青绿色的光,可能是发光的频谱并不是单一成分吧,紫外光只是他的一部分 ...

也许是他想做单纯的紫外光但是做不到,是类似灯泡一样有灯丝的,想白炽灯一样做不到单色,而且有一部分可见光也不是坏处,能让人看到它已经工作了,然后就知道不要用眼睛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让你知道你的紫外线都照到了哪些地方,我猜想的,要不啥现象也有没,都不知道设备有没开启。

那一个LED里面集成了可见光和不可见的光?

这个不好说,led发啥光是看材料的,不同材料波长不一样,可能你这个led是紫色波长连同紫外一起的,这也是最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紫外线是人眼400到700波段外的光,你看不见。所以这类产品都会有一个白光或者紫光led来让人类知道此时产品 ...

哈哈   幽默哈  那紫外灯集成了白灯或者紫光的灯?

可见不可见本身是波长问题,产品镀个膜(ircf,irpf,uvpf,uvcf)都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一个LED里面集成了可见光和不可见的光?

有些LED灯珠会有两个LED灯,你可以仔细看看,如果就一个,那这个东西就是个智商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幽默哈  那紫外灯集成了白灯或者紫光的灯?  可见不可见本身是波 ...

我 怎么可能去买LED  还要自己二次加工镀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些LED灯珠会有两个LED灯,你可以仔细看看,如果就一个,那这个东西就是个智商税了。

你的意思是UVC紫外线的LED已经集成了可见光的LED?比如紫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UVC紫外线的LED已经集成了可见光的LED?比如紫色的

别混淆,紫外线灯和紫光LED

紫光LED是红LED和蓝LED的混合,是看的见的,不是紫外

紫外线灯的光源有可能是紫外线高压汞灯、紫外线氙灯
最常用的是汞弧灯

网友:
所谓发光光源都是光子往出咻咻咻跑,那么不同波长的都会有,这就是光谱,白光就是全混合。红外紫外看不见啊,楼主理解理解光谱就晓得啦

网友:
大概是使用特定的材料和工艺来产生目视的紫色光线

网友H:
这种叫UVLED,一般单颗里面都是集成了两颗芯片的,一颗是紫外线芯片,波段280nm左右,这个发出的是不可见光。另外一颗是紫光芯片,波段300多接近400nm,这个发出的是紫色光。起消毒作用的是紫外线芯片,紫光芯片只是辅助,目的大概是提示工作状态,起到警示作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种叫UVLED,一般单颗里面都是集成了两颗芯片的,一颗是紫外线芯片,波段280nm左右,这个发出的是不可见光 ...

你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一下  我直接拿来用 懒得去找了 有很多应该是没有紫色LED的

网友:
淘宝上搜:UVCLED,像这种UVC+UVA的就是有紫光的(UVA就是紫光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一下  我直接拿来用 懒得去找了 有很多应该是没有紫色LED的

看32楼

网友G:
UVA是紫色光波段?你确定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VA是紫色光波段?你确定吗

UVA波段是320-420nm,紫光波长是400-435nm,有部分是重叠的。目前市面上UVA芯片发光波长一般在360-400nm,工作时是能看到紫色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UVA波段是320-420nm,紫光波长是400-435nm,有部分是重叠的。目前市面上UVA芯片发光波长一般在360-400nm ...

真正有灭菌的 是UVC波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正有灭菌的 是UVC波段

对的,UVC用于消毒杀菌,UVA主要用于工业固化,在这种UVLED中UVA只起到指示灯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的,UVC用于消毒杀菌,UVA主要用于工业固化,在这种UVLED中UVA只起到指示灯的作用。

UVA只起到指示灯的作用---出来时紫色的光?

网友H:
是的,验钞用的那种小手电就是用的UVA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验钞用的那种小手电就是用的UVA灯珠

那真正验出钞票真假的是 UVA还是U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