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模式如是观

楼主:
在电工学与物理课中,电源就 电流源及电压源 那么两种。

而在电子技术领域中,则多了一种叫做 受控源 的,电流环的性质,其实正正就是个 受控源,如果没有可供机制,它就只会是个普通的电流源 !

网友A:
这个烂大街的电路,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R2和R3是反馈链,R3是採样电阻,这电路是稳压器,如果以R2为挂载点,则R3就是检流电阻,这电路就成了恒流器。

补充内容 (2023-9-6 23:10): 技术高大上,但原理不深奥,负脚不变正脚变,也能可调,电流环受控的就是正脚。

网友:
在线性系统中,R3的分压是动态平衡。

而在开关电路中,R2变成电感,R3的压降则是个渐变值,电路的运作流程其实就像多谐震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烂大街的电路,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R2和R3是反馈链,R3是採样电阻,这电路是稳压器,如果以R2为 ...

把R2R3换成一个可调电阻,Vout也就可调。

若做恒流器则在R2位置挂载,R3检流,R3可调则电流可调。

可调恒流器,若检流电阻跟随负载阻抗变化且成固定比例,则Vout也不会变。

网友:
纯电阻分压负反馈,最稳定之处在哪,就是在採样点,无一例外!

稳压器的R3,运放的Rg,其压降都只受控于基准或讯号,完全不受分压比及自身阻值的影响。

网友:
作为恒流器,R2吃多大电流取决于R3。

如果R3按比例跟着R2改变,这电路出来的效果又像稳压了耶。

这种迂迴的稳压手法,在线性领域不适用,但在开关系统中,此举能避开电压环的短板,提升动态指标,当然,开关电路的电流环不是这样玩的。

网友:
稳压器,就是要模仿恒压源,但电流环的性质却是恒流。

如果这「电流源」不能受控,这台开关电源又何以恒压?!

但问题是,电流环里的检流电阻是普通电阻,不是可变,更不是可控。

网友:
稳压也好,恒流也罢,要可调,惯常做法就是,让R3可调。

不过,有另一个办法就是,更换基准,电流环的性质,是受控源,所採用的调控方案,就是改变基准,这个「基准」,其实就是 电压环 提供的误差信息。

网友:
三台恒流器,分别为 1A、2A、4A。

1A的挂载12Ω,2A的挂载6Ω,4A的挂载3Ω,

结果就是,三台恒流器输出的电压都是 12V,一台可调恒流器如按此示例调较,输出电压同样可保持 12V。

网友A:
作为稳压器,通过电感的电流必须能按照恒压源的规律来变化; 如果 Vref与R3 都不可调,电流环的职能就无法履行。

倘若R3可调,则Vref固定无妨,但在电流环中,检流电阻是个普通电阻,要电流可控,就要改变检流电阻的压降,不调整Vref,检流电阻压降就没有变化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稳压器,通过电感的电流必须能按照恒压源的规律来变化; 如果 Vref与R3 都不可调,电流环的职能就 ...

而电流环所需的Vref,就是来自电压环的误差信息。

假设,这稳压器的最强输出是10A,电流环的检流电阻为0.1Ω,

那么,这检流电阻的最大压降就是1V,这意味着,来自电压环的误差信息也需有1V那么大,才能让电流环调控出最大的占空比。

网友:
稳压器那唯一的开关管,是被电流环牢牢占着的,

如果电流环不可调,整个稳压器就被电流环卡脖子了,那怎么行?!

基准不是死的,书刊沒写,老师沒教,所以,对电流环原理的领悟,就是在这一步犯懵了。

根据寻常套路,可调电源有一地方是调不动的,就是採样点的电位,只要电路没出乱子,你去调较R3,改变的只会是Vout,和通过R2的电流,不管你拿这拓扑去咋整!

电流模式稳压器的开关管,是隸属于电流环的,如果电流环不可调控,则整个电路就不是稳压器,但是,电流环的检流电阻只是普通电阻,而我不知道,改变 Vref 也能使电路可调可控,这坳现在总算绕过了。

网友:
也别说,将手调接口置于基准侧的,还真的有,如果把可调电阻換成 电压偏差信息,这电路就相当于电流环。

网友:
开关电源,除外电荷泵,一般都有电感,同是电感,模式不同,行为各异,

涟波模式,系统自身就是个 多谐震荡器,电感 跟负载组成时基网络 作为主震槽路,

电压模式,电流是直接取决于负载的,电感 没受任何监控,唯一做的事就是把PWM波轧平,

电流模式,电感是电流环的部件,电流环就是个压控恒流器,没有电压环的干预,负载得到的就不是稳压而是恒流。

电流环,可视之为 阈值可变的单稳态触发器,Rι换成电感,Rf是固定的,

组成的时基是固定的,佔空比就是暂稳态的时长,「基准」愈高,佔空比愈大。

电流环的检流电阻,只有Ω级甚至是mΩ级,所以,跟电感组合而得出的时间常数相当于电感自己的充灭磁时间,

而负载与平波电容不在电流环内,不会跟电感搞出甚么时间常数来,RC、LC、LR,都是时基,没有时基,就没有零点极点,所谓的降阶,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在系统原理上,包覆了电流环的开关管相当于线性稳压器的调整管

三极管是自带恒流特性的,线性稳压运用的,是三极管自带的动态电阻,

开关模式把动态电阻屏蔽了,当电感因电流环的介入而受控,就可在某程度上跟三极管的动态电阻等效。

网友:
所谓的降阶,大概就是把带通或带阻特性碾压成 单调变化 的特性吧。

网友:
楼上那电路,若在R2挂载,就是恒流器,

把R4、D1和R1砍掉,R2改为电感,加上U3A ,在就成为这样子。

网友:
17楼的电路,稳压恒流开关线性皆适用,

这种架构,不论怎样玩,都没有电压环电流环之分,

而且,作为开关电路使用时,只有 滞迴模式,实际上就是 多谐震荡器,

电流环,其实就是把多谐震荡器改为单稳触发器,18楼的电路就是这样,

把它粘贴到17楼电路的Q1上,线性稳压器就成了电流模式开关稳压器。

网友:
滞回模式其实就是 多谐震荡器,电流模式则可视之为 单稳态触发器。
同样是电感,但在电压模式中 它完全是个扼流圈,只顾滤波,对占空比不闻不问,
而在涟波(滞回)及电流模式中, 电感其实是时基元件,对电流大小有主导权,因为,电流是占空比的函数,
电流模式稳压器是『触发器』,不是震荡器,次谐波震荡 不是自激或寄生震荡,而是时基元件表现失准,
但这其实绝非元件的错或电路设计问题,而是 峰值电流模式 本身的固有缺陷,上世纪有个专业名词叫做 追逐现像,我觉得,次谐波震荡其实就是固有缺陷导致的 追逐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