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输入怎么算?

楼主:
一般负反馈都是输出接到了负输入端,现在是输出同时接到了正负输入端,有点不知道怎么算了,Vo和VI的关系

网友:
这是Howland电路,是一种电压-电流转换电路。Vo处应该接负载到地,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Ui的线性函数。

网友:
【一般负反馈都是输出接到了负输入端,现在是输出同时接到了正负输入端,有点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一般负反馈都是输出接到了负输入端,现在是输出同时接到了正负输入端,有点不知道怎么算了】

详细的分析和计算,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2章第2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负反馈都是输出接到了负输入端,现在是输出同时接到了正负输入端,有点不知道怎么算了】 详细的分 ...

有这本书的PDF吗,网上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站就有,怎么会“网上搜不到”?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3版) 基 ...

不知道站里有呀,刚才在网页上搜索的都没有看到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