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T24C16 中块和页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led2015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  AT24C16 中块和页什么区别,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块比页大  都是认为规定的。就像部队,一个师有几个旅,一个旅有几个团。。。一个排几个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块比页大  都是认为规定的。就像部队,一个师有几个旅,一个旅有几个团。。。一个排几个班。

谢谢,请问 这个块是由P0  P1  P2 来决定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这个块是由P0  P1  P2 来决定 的吗

P0 P1 P2  记得是芯片的I2C地址 A0 A1 A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记得P0 P1 P2是芯片的I2C地址吧。

那块  在  IIC 通讯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网友:
看上面图就基本上知道了。

右下部分是英文,说得就是这个地址主要是I2C总线上有多个I2C设备用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用I2C地址去访问相应的设备。

比如你连了4片24CXX 第一片的A0,A1,A2为连到地为000  第二片。。。 001  第四片为100 这时候你要访问第二片,那地址里面相应的地方要填001.就这个意思

网友C:
分块是程序中控制读取和写入哪一块,和硬件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块是程序中控制读取和写入哪一块,和硬件没关系。

资料中介绍的都是分页,哪有分块呀。

网友:
写入一个页的数据时,会覆盖这个页中原有的数据,而不是仅仅修改部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中介绍的都是分页,哪有分块呀。

哦  修正一下 我贴的是24XX64的资料。如果是24LC16    (microchip的) 那a0,a

1,a2腿没用到。也就是不用。相应的时序的地方是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