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次级如何进行过流保护

楼主:
最近想制作一款维修/实验用的220V,200VA电源,初步的想法是:

使用隔离变压器+空气开关的结构,但是担心的是空气开关的保护手段不够快,容易传导到上级的空气开关哪里。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例如使用IGBT什么的方案

网友A:
【但是担心的是空气开关的保护手段不够快,容易传导到上级的空气开关哪里】

上级空气开关动作,也是实现了保护,为何要用“使用IGBT什么的方案”?

网友A: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例如使用IGBT什么的方案】

使用大功率管子的电子式保护电路,实在没有必要。就算一定要使用电子式保护,也应该使用晶闸管,而不是使用IGB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担心的是空气开关的保护手段不够快,容易传导到上级的空气开关哪里】 上级空气开关动作,也是实现 ...

上级空气开关动作,就会使得整个屋子断电,我的目的有两个

1、保护上级空气开关不动作,只让次级设备断电

2、保护隔离变压器本身,变压器比较贵重。

当然有其它的方案也行,就是举个例子,MOSFET也是可以的。200VA的功率,600V的耐压,3A的电流也可以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例如使用IGBT什么的方案】 使用大功率管子的电子式保护电路,实在没有必要。就算一 ...

晶闸管我说觉得是不是会比较IGBT的电阻大呀,不过交流使用双向晶闸管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在想一个电流互感器的电路,就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级空气开关动作,就会使得整个屋子断电,我的目的有两个 1、保护上级空气开关不动作,只让次级设备 ...

【2、保护隔离变压器本身,变压器比较贵重。】

用IGBT或者MOS管构成保护电路,这个保护电路可能比你的200VA变压器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级空气开关动作,就会使得整个屋子断电,我的目的有两个 1、保护上级空气开关不动作,只让次级设备 ...

【1、保护上级空气开关不动作,只让次级设备断电】

这个要求,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我说觉得是不是会比较IGBT的电阻大呀,不过交流使用双向晶闸管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在想一个电流 ...

晶闸管不是线性电阻,通常其压降比较固定,就像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那样,电流增加,正向压降增加不多。双向晶闸管导通压降通常1V多一些。

使用双向晶闸管目的是价格便宜,驱动容易。

网友C:
最常见的是保险丝了。便宜还好用。更换也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常见的是保险丝了。便宜还好用。更换也方便。

保险丝的速度就更慢了,还不如空气开关快呢,我考虑主要是电子保护电路速度快,而且也不是消耗品,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电子实验室必备,不一定非常贵重

隔离变压器+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足够安全了

网友:
高电压的MOS管导通电阻大,可以使用大电流的SiC MOS,有一定过流容量,通过检测电流控制MOS管的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的速度就更慢了,还不如空气开关快呢,我考虑主要是电子保护电路速度快,而且也不是消耗品,可以多 ...

如果使用空气开关,建议你的变压器前的空气开关容量小于实验室进线处的空气开关容量。也就是说,变压器之前的空气开关应该用最小号的。印象中,最小的空气开关是16A。不知道有没有更小的。

网友:
选择空气开关时,使用额定电流与负载匹配的合适型号,并确保其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空气开关电流小的只有2A,选择空气开关时,使用额定电流与负载匹配的合适型号,并确保其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