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6系列开发板怎么通过I2C方式和外设通信,比如ADXL345这种。

楼主:
我在stm32开发板上通过SDA和SCL拉高拉低形成起始和终止信号,能够配置,但是赛普拉斯的并不熟悉,有大佬教一下吗?

网友:
一开始建议通过IO口来模拟,IIC的时钟应答比较麻烦

网友:
展会时间 :2024 年 6 月 1 日  - 6 月 2 日  展会地点 :马德里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独家代理 :北京盈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西班牙电子烟展览会 (Vapexpo Spain) 是西班牙最大规模 、最重要的电子烟展览会 。自 2014 年 3 月在波尔多举办的第一届 展览以来 ,确认了其在国际贸易展览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并专注于电子烟和它的参与者 。往届西班牙电子烟展在 CASA DE CAMPO 的水晶馆举行 ,一共有 121 家展商参展。  随着中国跨境电商的崛起,中国电子烟品牌也纷纷在西班牙加码,其中包括 ELFBAR、RELX、VOOPOO、SMISS、GEEKVAPE、 INNOKIN 、SMOK 、MOTI 等超过 50 家中国知名电子烟品牌。                                       许彤:13631645887(微信同号)

网友:
赛普拉斯 可以配置吧。好像比stm32的配置还强一些呢。 感觉。

网友:
不过据说 赛普拉斯被英飞凌收购

网友:
是的,赛普拉斯是被英飞凌收购了,现在就是我跑官方的例程可以,自发自收,但是当我增加外设后就不能工作了,想请教一下PSOC6也要像stm32一样SDA和SCL有个拉高拉低的过程吗?我用的是Modustoolbox2.3,Device Configurator 3.10用的不是很熟练,我想知道的是PSOC6配置I2C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比如是否和STM32一样,比如说起始信号,应答信号,单字节发送和读取这些?有个参考的例程都可以

网友:
这是我配置的ADXL345,但是他没有工作,我感觉是因为没有SDA和SCL拉高拉低吗?但是我在函数里看到有这个?请教一下

网友:
在使用PSOC6的I2C组件时,不需要手动操作SDA和SCL线来生成起始信号和停止信号。这些信号由I2C硬件自动处理,只需根据需要发送和接收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