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奇想

楼主:
忽尔觉着,半桥软开关就如555的强电版 。

555的主架构,是窗口比较器,这窗口,正好充当软开关所必须的死区,把两端的5k都改为50Ω,窗口的范围就接近轨至轨了 。

网友:
半桥软开关主要用于功率电子和电源领域,而555主要用于时序控制和信号发生的应用。

网友:
运放,当同相端电位 (黄线) 超过 ±14.7V,才会翻转,使三极管开通,若不足此数,则两管皆被深反偏。

网友:
谐振,不外 负载谐振和开关谐振 两种。

为给管子营造软开关环境,负载谐振须谐震于基波,

而开关谐振的频率则是对应于管子的开关速度,比开关频率高得多。

所以,ZVS方案其实属于 准谐振,输出的波形至少也得像楼上那电路这样,好歹也有方波的样子,倘若像此图,明明是ZVS,却搞成了正弦波发生器,那可就不对头了。

网友:
此层刚才死活不显示,害我发重复了 !

网友A:
双稳态触发器与多谐震荡器的始祖版,真空管时代就已存在。

高电平圆角问题,是多谐震荡器的箇疾,但我发觉,这不就是天生的ZVS吗?!

这电路如果把电容掐掉,就变回普通的推挽震荡器,不过,这种偏置方式比交叉耦合更适用于开关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稳态触发器与多谐震荡器的始祖版,真空管时代就已存在。 高电平圆角问题,是多谐震荡器的箇疾,但我 ...

这拓扑,如只看一侧,那就像个E类。

ZVS,不等于E类,但却是E类所必须!

对我而言,E类是高大上不可攀,但这电路,电子爱好者就能造,得益于交叉耦合,两管皆自动锁定于ZVS状态。

单管电路,若要做震荡器,就只能用变压器反馈或三点式,否则,只有共射拓扑才能震,

E类震荡器就是单管共射拓扑,而且不是变压器反馈或三点式,那就得跟 双T或相移 那样,以电气链结建立倒相反馈,对我这门外汉而言,这反馈链不好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稳态触发器与多谐震荡器的始祖版,真空管时代就已存在。 高电平圆角问题,是多谐震荡器的箇疾,但我 ...

7楼那电路,原來现实中是有的,

把电感变成双线并绕,电容也合一。

而我这电路,大慨真的只是纯属个人瞎搗鼓之作,

管子饱和,电容才能保持清空状态,管子截止,LC才能震起来,两种条件互济,电路才会顺利启动及运行,

可奇数级的不是互济而且互斥,两个低电平如何能共存,我也有点不解,事实上,这电路启动时是混沌的,然后间歇进入有序状态,老久才稳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