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正弦震荡器 杂谈

楼主:
总觉着,RC正弦震荡器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约,就是主震用的每个电阻和电容,数值是一致的。

网友A:
文氏电桥震荡电路:

①关于那个「3」的问题。

②用二极管稳幅 稳的是哪门子的幅?!

③文氏电桥是同相反馈,为何共基极拓扑带不动?!

网友:
相移震荡电路:

元件不要省,尤其是用运放的 更是一个都不该省(理由容后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震荡电路: ①关于那个「3」的问题。 ②用二极管稳幅 稳的是哪门子的幅?! ③文氏电桥是 ...

【文氏电桥是同相反馈,为何共基极拓扑带不动?!】

共基极电路输入阻抗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震荡电路: ①关于那个「3」的问题。 ②用二极管稳幅 稳的是哪门子的幅?! ③文氏电桥是 ...

【用二极管稳幅 稳的是哪门子的幅?!】

我曾经发过几篇帖子,也许有点用:

正弦振荡电路杂谈

网友C:
关于文氏电桥为什么共基极拓扑带不动的问题:文氏电桥震荡电路常使用的是共射极拓扑来实现振荡。因为共射极拓扑具有放大和反相的特性,适合用于产生振荡。而共基极拓扑通常不适合用于振荡电路,因为它的放大特性是共射极拓扑的反向,即输入和输出是同相的。

网友C:
关于使用二极管稳幅的问题:在文氏电桥震荡电路中,通常使用二极管稳幅电路来控制输出信号的振幅。二极管稳幅电路通过对输入信号的幅度进行限制,使输出信号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稳定。这种稳幅并不是指对幅度的绝对稳定,而是指对于输入信号的变化,输出信号的幅度相对稳定。通过使用二极管稳幅电路,可以避免电路过载和失真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文氏电桥为什么共基极拓扑带不动的问题:文氏电桥震荡电路常使用的是共射极拓扑来实现振荡。因为共射极 ...

文氏电桥确实通常使用共射极电路,但必须使用两级,以构成同相放大器。文氏电桥振荡器要求必须是同相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使用二极管稳幅的问题:在文氏电桥震荡电路中,通常使用二极管稳幅电路来控制输出信号的振幅。二极管稳 ...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使用二极管稳定幅度,目的是输出近似纯净的正弦波(尽量减少谐波)。

网友:
电桥的惯常用法,是平衡,而且通常是作为讯号源,文氏电桥其实亦可这样玩;

平衡不平衡,是差模,分压比,是共模,当电桥作为运放的负载时,正好也充当了反馈链,这个「3」,是「共模增益」;

任何有源器件都有输入冲程,单管输入,电桥若平衡就做不了事,把有源器件接成差分拓扑就可解决,运放的输入端也是差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稳幅 稳的是哪门子的幅?!】 我曾经发过几篇帖子,也许有点用: 正弦振荡电路杂谈

非线性电阻的阻值随电压变化,标称值为220V的市电,瞬时值实际为 311sinθ,加到非线性电阻上,电压或电流必然会偏离这规律。

若电力频率足够高,热敏电阻及纯阻性发热体的阻值就只随温度而变,这才不会令波形畸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氏电桥确实通常使用共射极电路,但必须使用两级,以构成同相放大器。文氏电桥振荡器要求必须是同相放大 ...

文氏电桥相当于分压器,共基或共射,都是输入端接分压点,所以合用,共集则不能用。

而共基的电压相位关系跟分压器完全脗合,两者合作,理论上有正反馈作用,但实际上,共基拓扑的正反馈靠分压器是不行的。

输入阻抗太低、输出阻抗太高,都只是表像,共基拓扑的讯号可以是恒流源;真相是,想让管子截止,就要把射极电位灌高,那就需要比峰值Ic还大的反馈电流,来自Rc的电流显然无法满足。

文氏电桥槽路的介入,令反馈更弱,借助射极跟随器的帮流功能,就可驱动共基拓扑,而且这样一来,整个放大器变成差分架构,合符电桥平衡运用的初心。

网友:
反馈,也是偏置,不论运放或分立,都会有偏置网络,开集型的还有功率回路的直流负载。

RC槽路的麻烦之处,一是跟周边配置掺合严重、二是抗直流能力太弱,文桥、相移、双T,莫不如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电阻的阻值随电压变化,标称值为220V的市电,瞬时值实际为 311sinθ,加到非线性电阻上 ...

【标称值为220V的市电,瞬时值实际为 311sinθ,加到非线性电阻上,电压或电流必然会偏离这规律】

你所说【瞬时值实际为 311sinθ】是电压。该电压施加到非线性电阻上,电压的变化规律并不会改变,但电流将不再按照正弦规律变化。所以【电压或电流必然会偏离这规律】中的【电压】二字应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相当于分压器,共基或共射,都是输入端接分压点,所以合用,共集则不能用。 而共基的电压相 ...

【而共基的电压相位关系跟分压器完全脗合,两者合作,理论上有正反馈作用,但实际上,共基拓扑的正反馈靠分压器是不行的。】

共基极电路的输入阻抗甚低,这个低输入阻抗使分压比大为改变,所以不能直接使用。但若使用共集电极-共基极的二级放大器,则没有问题,无论是相位还是电压增益都满足起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相当于分压器,共基或共射,都是输入端接分压点,所以合用,共集则不能用。 而共基的电压相 ...

【真相是,想让管子截止,就要把射极电位灌高,那就需要比峰值Ic还大的反馈电流,来自Rc的电流显然无法满足。】

要想改变共基极放大电路输出电流很简单:集电极改用变压器耦合即可。这个变压器应该是降压变压器,以增加输出电流。但共基极电路输入阻抗仍低,分压比仍然要因共基极的低输入阻抗而改变。

用了变压器,成本必定增加,还不如增加一支管子构成共集电极-共基极电路。

网友:
分压器跟负载时关系,其实就是 限流和分流。

电阻分压、电容分压、阻容分压,负载吃的电都是经由限流段取得的,自耦变压器的「分流」段却不单不分流,还帮流哩(虽帮流,分压比却不变),不过,自耦变压器不在本帖讨论范围。

当分压器引入非线性阻抗时,分压比就会随供电的瞬时值而变,这样,分压输出就会失真甚至完全失实,这样的控制只会令波形畸变而起不了稳幅作用。

RC震荡器稳幅需要的,是快速应变的线性电阻,FET有可调电阻区,这「电阻」只受栅压控制,Vds只改变电流而不影响阻值,而反应远比热敏元件迅速,至少跟非线性电阻一样快。

网友:
同样是两级,但是,共集共基合起来,正正是差分拓扑,跟电桥可是绝配哩。

共集共基有串联型的,共集管直接成了共基管的Re,这相当于 cascode 电路。

不过,共集共基是射极耦合,这拓扑要用互补管来搭建,而且由于两管发射结串联,电桥须比两级反相更不平衡。

还有一点,文氏电桥震荡器的共基级其实不是真共基,它的基极接的不是稳压管或电容器,而是小电珠咧。

网友:
运放放大器,不论同相反相,都有两个电阻跟反相输入端连接,Rf(反馈)和Rg(地脚)。

反相放大,Rg需离地 好让讯号源接入,但依然是地脚,而且,Rg的压降恒等于讯号电压。

相移震荡器,主震槽路未节的落地元件 省不得,而且须跟Rg串联,电路的表现才正确; 再者,若把Rg短接,这电路就不算是相移震荡器,而是变异的多谐震荡器。

网友:
弛张震荡器,运放只需Cg一个,Rf的作用是给Cg充电,跟Cg组成讯号源,这「讯号」的形态跟输出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弛张震荡器中,Rf称之为反馈电阻不太合适。

为甚么我要提及弛张震荡器呢,因为,想运放震荡,一个电容就够了,想正弦吗,加个电感跟电容并联或把Rf换成电感就好,文氏、双T、相移 啊甚么的,都太累赘了。

运放的开环增益高,高,实在是高,别说是弛张,即使是使用大量RC的正弦震荡槽路,直接就往输入端那么一卡,运放也会过驱的!

所以,Rg不能省,有Rg就得有Rf,两者串联落地,才能给运放提供正确的反馈配置;而RC槽路要能做到移相,没地脚可不行,主震槽路未节缺了地脚,槽路的一部份就成了「Zg」,反馈的强度和性质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