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芯片的外围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是同步降压芯片MPQ4323使用说明中的两个推荐应用图,其对于PIN4,即频率设定引脚的外围设计也有明确说明,使用一个外接对地电阻即可。但是实际见到过的使用电路中,为什么在FREQ引脚和开关输出SW引脚之间接入电容(图中C2,容值100pf)?难道是设计错误?

网友:
在哪看见的“实际见到过的使用电路中”同公司遗留的?

网友A:
 开关频率配置。连接一个电阻从FREQ引脚到地设置开关频率(fS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配置。连接一个电阻从FREQ引脚到地设置开关频率(fSW)。

那楼主【FREQ引脚和开关输出SW引脚之间接入电容】是什么设计?我也挺好奇的。

网友:
从内部结构体上看,如果那么连接,像个闭环的设计,你这个DCDC有什么特殊的设计?输入输出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FREQ引脚和开关输出SW引脚之间接入电容】是什么设计?我也挺好奇的。

FREQ引脚和开关输出SW引脚之间接入电容,这个看不出

芯片手册没见这个说法

网友:
入电容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抑制电磁干扰、减小功率噪声、提高稳定性或调整频率响应等

网友:
好像这种都会有经典外围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