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NIC

楼主:
就是纳闷,好端端的放大器输入级,让一个明摆着会震荡的拓扑插进去,玩哪齣?!

干吗用,作为讯号发生器的讯号源吗,可这设备是放大器啊,这NIC能老实安份的成为放大器的插件吗?!

网友:
跟传输线变压器(巴仑)与差分电路一样,结构简单,玩法多变 (此图只秀了两种)。

网友:
雾里看花,这里是看NIC

网友A:
再生与超再生,算不算是NIC呢?!

网友:
它叫XCP,有NIC的套路,

看来,NIC 并非新鲜事物。

网友B:
玩哪啥?那个字我没见过都,楼主科普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生与超再生,算不算是NIC呢?!

再生可提高接收灵敏度,来复能一管兼理音射二頻,实在是神人妙作。

不过我想,NIC本身就自带正反馈,用NIC能否不经过天线槽路就做到相当于再生的功能,而来复又是否也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哪啥?那个字我没见过都,楼主科普下呗

NIC,负阻抗变換器, Negative-Impedance-Converter。

刚才我想起电流型负阻元件(比如,隧道二极管),它的负阻区可以当成三极管的直流负载线来用,那就有放大的作用了,也许,NIC的研发,就是想做出这种功能的大功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