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HC32F448测评]PWM输出测试

楼主:
看了几天资料和例程,突然发现习惯了ST的HAL库,感觉小华的LL库很陌生啊,参考例程,使用TimerA输出50%占空比的PWM;

手上没有示波器,所以就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下PWM输出的波形了

#define TMRA_UNIT                       (CM_TMRA_1)				//外设映射
#define TMRA_PERIPH_CLK                 (FCG2_PERIPH_TMRA_1)
#define TMRA_PWM_CH                     (TMRA_CH2)				//通道2

#define TMRA_PWM_PORT                   (GPIO_PORT_A)
#define TMRA_PWM_PIN                    (GPIO_PIN_09)
#define TMRA_PWM_PIN_FUNC               (GPIO_FUNC_4)			//GPIO功能选择

#define TMRA_MD                         (TMRA_MD_SAWTOOTH)		//锯齿波
#define TMRA_DIR                        (TMRA_DIR_UP)			//向上计数
#define TMRA_PERIOD_VAL                 (40U - 1U)
#define TMRA_PWM_CMP_VAL                (20U - 1U)

static void TmrAConfig(void)
{
    stc_tmra_init_t stcTmraInit;
    stc_tmra_pwm_init_t stcPwmInit;

    /* 1. Enable TimerA peripheral clock.使能定时器A时钟 */
    FCG_Fcg2PeriphClockCmd(TMRA_PERIPH_CLK, ENABLE);

    /* 2. Set a default initialization value for stcTmraInit.设置定时器A为初始值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3. Modifies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depends on the application.根据应用程序修改初始化值 */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Mode = TMRA_MD;		//计数模式为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Dir  = TMRA_DIR;	//计数方向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TMRA_PERIOD_VAL;	//指定基准值
    (void)TMRA_Init(TMRA_UNIT, &stcTmraInit);		//初始化定时器A

    (void)TMRA_PWM_StructInit(&stcPwmInit);			//设置PWM初始化结构的默认值。
    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TMRA_PWM_CMP_VAL;	//指定TMRA通道的比较值
    GPIO_SetFunc(TMRA_PWM_PORT, TMRA_PWM_PIN, TMRA_PWM_PIN_FUNC);	//设置指定的端口引脚功能
    (void)TMRA_PWM_Init(TMRA_UNIT, TMRA_PWM_CH, &stcPwmInit);		//PWM初始化
    TMRA_PWM_OutputCmd(TMRA_UNIT, TMRA_PWM_CH, ENABLE);				//PWM输出使能\
}

网友:
看了几天资料和例程,突然发现习惯了ST的HAL库,感觉小华的LL库很陌生啊,参考例程,使用TimerA输出50%占空比的PWM;

跑例程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天资料和例程,突然发现习惯了ST的HAL库,感觉小华的LL库很陌生啊,参考例程,使用TimerA输出50%占空 ...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