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WBZ451 Curiosity】-6- gpio驱动

楼主:
GPIO是非常重要的外设,本文以驱动WBZ451的PB7引脚为例,展示基于MPLABX ide MCC图形化配置工具的快速GPIO驱动设计。

WBZ451模块引脚不多,PB7在好奇开发板上连接到是用户LED,比较直观。

1. 从IDE主界面进入MCC:

2. 在PLUGINs下来菜单中,选择“Pin Configuration”,自此进入GPIO编辑界面。

3. 针对PB7,可以自定义引脚名称,设置Function为GPIO,方向为OUT

4. 在项目图中,点击System,展开Ports->Pin Configuration,可以看到步骤3中编辑的条目已经显示出来了。

5. 点击Generate,自动生成代码。

6. 到task.c中新创建一个Task:LED_BLINKY,专门用于点灯。

void SYS_Tasks ( void )
{
    /* Maintain system services */

    /* Maintain Device Drivers */

    /* Maintain Middleware & Other Libraries */

    if (xTaskCreate(BM_Task,     "BLE", TASK_BLE_STACK_SIZE, NULL  , TASK_BLE_PRIORITY, NULL) != pdPASS)
        while (1);

    /* Maintain the application's state machine. */
        /* Create OS Thread for APP_Tasks.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_APP_Tasks,
                "APP_Tasks",
                1024,
                NULL,
                1,
                &xAPP_Tasks);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_LED_Blinky,
                "LED_Tasks",
                1024,
                NULL,
                1,
                &xLED_Blinky);

    /* Start RTOS Scheduler. */

     /**********************************************************************
     * Create all Threads for APP Tasks before starting FreeRTOS Scheduler *
     ***********************************************************************/
    vTaskStartScheduler(); /* This function never returns. */

}

这个task的入口函数定义如下,其中精确延迟采用了freeRTOS推荐的API.

void _LED_Blinky(  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GPIO_RB7_Toggle();
        vTaskDelay(1000/portTICK_PERIOD_MS);
    }
}

7. 编译,烧录。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0.06.60
Boot version..................01.01.41
Script version................00.05.72
Script build number...........2889965820
Tool pack version ............1.11.1054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WBZ451 found.
Device Revision Id  = 0xfbf
Device Id = 0x9b8f

Calculating memory ranges for operation...

Eras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1004000, end address = 0x1025fff
configuration memory
boot config memory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8. 结果:

网友:
第5篇文章解决了UART后,更新了本文的代码,在单片机启动后打印: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Hello Welcome to WBZ451 World\r\n",strlen("Hello Welcome to WBZ451 World\r\n"));

在ble回调函数中:

void APP_BleGapEvtHandler(BLE_GAP_Event_T *p_event)
{
    switch(p_event->eventId)
    {
        case BLE_GAP_EVT_CONNECTED:
        {
            /* TODO: implement your application code.*/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Great! ^-^ 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strlen("Great! ^-^ 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
        }
        break;

        case BLE_GAP_EVT_DISCONNECTED:
        {
            /* TODO: implement your application code.*/
            SERCOM0_USART_Write((uint8_t *)"Ah oh... :( Dis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strlen("Ah oh... :( Disconnect to GAP Center Device\r\n"));
        }
        break;

实测结果如下:

很有趣!MCC配置工具使用熟练后,更会觉得它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