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32VF407/AGRV2K】3、程序烧录 Jlink方式

楼主:
1、使用Jlink进行程序烧录需要先安装插件zadig-2.7.exe

      注意:

            1、安装插件时要将Jlink连接到电脑

2、安装

3、安装完成

4、配置烧录方式

5、烧录

upload时报错  提示

Error: Device ID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0X40200001:256KB but got 0X40200001:1024KB.

查了帖子原因为芯片类型选则不正确,我们使用的是407 demo工程中是107 这里要改为407

6.重新编译后upload,出现了新的问题,看样子是驱动的问题

7、重新安装驱动后upload成功

网友:
重新编译后upload,出现的问题,驱动的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