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接地针搞废了几个电路

楼主:
示波器探头用的那个弹簧接地针又惹事了,前两天要测一个DCDC电路开关波形,用不了鳄鱼夹只能用弹簧针来接地,因为板子上用的电容电阻都是0402或者0201的,附近有没有GND的测试点就算有也是一个表层的测试点,根本固定不住,而且这一次还是同时测两个点,一时没压好,本来点在电容引脚上的弹簧针突然一滑,碰到了别的元件上,板子的指示灯一下全灭了,等我把两个DCDC拆下来一量,原来都已经内部短路了。想来想去,也尝试过把弹簧针直接焊在元件引脚或者测试点上,但是弹簧针死活就是不吃锡,目前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把把测试点都统一改成表面开的通孔形式,而且孔径要大,让弹簧针能直接卡住,这样才安全

网友A:
可以用杜绑线引出来吧,要不一短路,神马都灰灰烟灭!

网友B:
弹簧针不好焊,需要表明刮一下

焊个很短元件腿折个弯再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杜绑线引出来吧,要不一短路,神马都灰灰烟灭!

不能啊,用弹簧接地针就是为了减小地线的环路,用杜邦线就跟鳄鱼夹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针不好焊,需要表明刮一下 焊个很短元件腿折个弯再勾

刮了还是焊不上,可能是不锈钢本身就是比较难焊?

网友D:
慢工出细活不是没有道理的,尝试使用被动探头,这样可以减少对电路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工出细活不是没有道理的,尝试使用被动探头,这样可以减少对电路的干扰。

什么是被动探头

网友E:
testpad。都是引线出来然后贴好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E:
testpad。都是引线出来然后贴好标签

不能的,首先是怕焊线出来有可能会被吃瓜群众不小心一拽就把焊盘拽掉了,我这个板子就是本来很好的不知道是被谁拽坏了,然后是焊线出来会加大探头的环路,让信号质量变差

网友F:
以后设计电路提前设计一个测试点。这次测试叫个人帮你呗,顺便和他一起探讨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以后设计电路提前设计一个测试点。这次测试叫个人帮你呗,顺便和他一起探讨知识。

测试点要设置成大通孔才行了,表层焊盘的测试点不适合用普通的示波器探头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把弹簧针怼到就近的电容接地的那头,然后用探头去找信号脚,要多试几次,这个玩意测信号就是不好弄,有时候得两个人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点要设置成大通孔才行了,表层焊盘的测试点不适合用普通的示波器探头

是啊,还是过孔比较牢靠。

网友:
找根细线把弹簧针和探头绑起来,限制它的移动范围,或者在GND焊盘上沾点锡,做一个凹坑状,方便弹簧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啊,用弹簧接地针就是为了减小地线的环路,用杜邦线就跟鳄鱼夹没什么区别了

用杜邦线测试的效果还不如探头原装的的接地地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testpad。都是引线出来然后贴好标签

不能的,首先是怕焊线出来有可能会被吃瓜群众不小心一拽就把焊盘拽掉了,我这个板子就是本来很好的不知道是被谁拽坏了,然后是焊线出来会加大探头的环路,让信号质量变差

不能焊在焊盘上,pcb layout时候需要预留testpad 过孔就焊废引脚,要不就排针。

网友:
坏了焊盘神仙难救,补那一点tnnd 我真是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