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电源纹波(2)

楼主:
引言

  通过实验对比,得出用示波器探头测试电源输出纹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纹波比较准确的测试方式是,将探头的帽子拿到,在探针与外环地上并入一个0.1uf瓷片电容或者0.1uf瓷片电容加1uf电解电容,再进行纹波测试,为准确的方式。

  因为示波器探针在普通的情况下也等于一根天线,可以接收一些外面的干扰杂讯。影响实际的测试效果。需要在最外端加入旁路电容,将高频干扰杂讯滤除。

1. 采用最原始的方式

  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用示波器探头直接夹在power的输出线上面,观察示波器上纹波的波形。

  从测试出来的波形看到,有峰值在74mV左右的,频率为85KHz的干扰波形。

2. 将示波器探头的帽子拿掉

  将示波器探头的帽子拿掉,直接将探针接在输出的DC线上,观察示波器的波形。

  从测试出来的波形看到,有峰值在74mV左右的,频率为85KHz的干扰波形。

3. 在探头上并电容测试

  在示波器探头的探针上和旁边的外边的接地环上面并一个0.1uf的瓷片电容,在测试纹波。

  从测试出来的波形看到,平均纹波在17mV左右的,没有了尖峰的干扰波形。

4. 去地线夹测试

  示波器探头的常规接地夹子线去掉,采用一个短线直接焊在探头的接地环和输出负极上,再测试纹波。

  从测试出来的波形看到,跟上面第三种测试的方式没有明显的差异。平均纹波在17mV左右的,没有了尖峰的干扰波形。

5. 在电源段子上并电容测试

  将探头的帽子装上,在power输出端上并入0.1uf瓷片电容,采用直接用夹子夹住输出端,测试输出纹波。

  从测试出来的波形看到,有出现了一下尖峰的干扰波形,峰值纹波在63mV左右,但比不加电容的小了差不多10mV左右。

6. 标准的纹波测试方法

网友:
呵呵,今天收获不少,学到了这么好的资料,我一定要好好去学习,去了解。多谢楼主

网友:
说的很到位,总之每次测试都是交流耦合加20M带宽限制

网友:
这个帖子,对直流电源纹波的测试有一定的意义,从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小的瓷片电容可以滤除电源高频纹波,对电源设计者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