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的瞬间最大输出电压?

楼主:
在网上看到的一个问题,我的想法是用触发模式,触发电压调高一些,然后检测上升延或下降延。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嘞?

网友A:
这种方法适用于每次最大电压都差不多,问题是你也不知道最大范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适用于每次最大电压都差不多,问题是你也不知道最大范围啊

毕竟是测量嘛,多测量几次不就知道了。或者你有木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数字示波器,选择一次触发,触发电压高于测量电压,这样可以测试出

网友B:
"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的瞬间最大输出电压"

用存储回看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的瞬间最大输出电压" 用存储回看方式吧

一只没用过示波器的存储功能。

网友C:
示波器有一种功能叫做余晖模式,就是可以累积波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多次测试的最大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有一种功能叫做余晖模式,就是可以累积波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多次测试的最大值了。

我之前用频谱仪好像用过这种模式,示波器还真没用过。

网友:
余辉+normal模式 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