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moroni Badger 2040 开发板背板

楼主:
Pimoroni Badger 2040 的充电电路使用一段时间,效果还不错,充电方便,休眠后基本也不掉电。但是后面挂一个电池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同时板载功能也较少,预留的GPIO是焊盘形式,也不方便使用。所以又设计了一个背板,除了可以方便引出预留的GPIO,还增加了气压温湿度传感器、大容量eeprom。

做好的背板PCB,使用了和Pimoroni Badger 2040一致的白底黑字

第一版功能较少,使用到的元件也不多,传感器是 BMP280 + AHT20 二合一模块,两颗芯片是以前库存的 24LC512,可以作为独立的文件系统保存数据。

Pimoroni Badger 2040 上预留的焊盘在板子边缘,一共 10 个,包括电源、SWD调试口、I2C、串口等。

通过 pogopin 弹簧针,连接到背板(手工焊接pogopin有点放歪了,所以不在焊盘正中间)。

主板和背板之间通过双通螺柱和不锈钢螺丝连接,组装后的样子

网友:
做的有点花哨哟。

网友:
背板使用立创EDA标准版设计,文件已经共享

https://oshwhub.com/shao.ziyang/mboard1

网友A:
触针的方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针的方式,不错。

就是成本高,手工不好焊

网友B:
做得挺不错呀,好奇U1是怎么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得挺不错呀,好奇U1是怎么焊的。

直接通过那4个焊盘,把焊锡漏下去。DIY就将就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通过那4个焊盘,把焊锡漏下去。DIY就将就一下了

这操作~确实挺DIY的。哈哈

网友:
这个设计,佩服呀,真有艺术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