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如图电路,想要输出1kv20mA,如何加电阻。谢谢大佬 急急急

网友:
【如图电路,想要输出1kv20mA,如何加电阻】

加电阻干什么?你想加在哪里?

网友:
【如图电路,想要输出1kv20mA】

任何电源,不可能同时控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这是由欧姆定律决定的。如果输出电压确定,那么输出电流由输出电压和负载共同决定。如果输出电流确定,那么输出电压由输出电流和负载共同决定。

网友:
首帖电原理图,电源标注“220V10A”,一般情况下,220V和10A不可能同时出现。

网友:
楼主的意思大概不是要限流,而是想做出有1kV/20mA输出功率的电源。

不过似跟加不加电阻没关系,这个电路没地方可加电阻,倒是可能得用大一点的电容,方能维持住倍压所需的储能。

网友:
帖里所说20mA或还过得去,图里写的10A也太狠了,这得多大的电容?不小心短路一下抵得上炸弹了。

网友:
“如图电路,想要输出1kv20mA,如何加电阻。”

加电阻的作用一是降压,二是限电流。你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