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超前与滞后电路相位问题

楼主:
左边输入一个正弦信号,经过一级RC滞后电路产生一个滞后相移a,经过放大器之后做一个RC超前电路,产生的超前b,这样经过参数调整能让a=b吗,经过计算好像只有在特定值下才能让输入输出相位相同

a= - arctan(wRC)

b=arctan(1/wRC)

arctan(wRC)+arctan(1/wRC)=90°    证明连接arctan函数加上90°;arctan(a/b)与arctan(b/a)的关系_arctana/b_乔宕一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
【左边输入一个正弦信号,经过一级RC滞后电路产生一个滞后相移a,经过放大器之后做一个RC超前电路,产生的超前b,这样经过参数调整能让a=b吗】

可以。

网友:
【经过计算好像只有在特定值下才能让输入输出相位相同】

是的。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理论上至少需要调整一个。另外,放大器增益必须与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