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STM32MP135】GPIO控制测试

楼主:
一款开发板除了板子的外设以外,资料也是非常重要地,尤其是基于linux的系统,如果没有资料这块板子很难发挥功效。米尔STM32MP135开发板的资料还是比较全面地,本次测试的是板子的GPIO输入/输出系统,板子的驱动提供了GPIO子系统的驱动,这样可以省去修改内核和设备树的麻烦。

  • root@myd-yf13x:~# ls /sys/class/gpio/
  • export gpiochip112 gpiochip16 gpiochip48 gpiochip80 unexport
  • gpiochip0 gpiochip128 gpiochip32 gpiochip64 gpiochip96
  • root@myd-yf13x:~#

同时板子上也带了很多设备的驱动,常见到的设备基本都内置了驱动。usb、IIC、SPI、uart...

  • root@myd-yf13x:~# cat /proc/devices
  • Character devices:
  • 1 mem
  • 2 pty
  • 3 ttyp
  • 4 /dev/vc/0
  • 4 tty
  • 5 /dev/tty
  • 5 /dev/console
  • 5 /dev/ptmx
  • 7 vcs
  • 10 misc
  • 13 input
  • 21 sg
  • 29 fb
  • 81 video4linux
  • 89 i2c
  • 90 mtd
  • 108 ppp
  • 116 alsa
  • 128 ptm
  • 136 pts
  • 153 spi
  • 166 ttyACM
  • 180 usb
  • 188 ttyUSB
  • 189 usb_device
  • 226 drm
  • 242 media
  • 243 rpmb
  • 244 ttyUSI
  • 245 ttySTM
  • 246 bsg
  • 247 watchdog
  • 248 tee
  • 249 iio
  • 250 ptp
  • 251 pps
  • 252 cec
  • 253 rtc
  • 254 gpiochip
  • Block devices:
  • 1 ramdisk
  • 7 loop
  • 8 sd
  • 11 sr
  • 31 mtdblock
  • 65 sd
  • 66 sd
  • 67 sd
  • 68 sd
  • 69 sd
  • 70 sd
  • 71 sd
  • 128 sd
  • 129 sd
  • 130 sd
  • 131 sd
  • 132 sd
  • 133 sd
  • 134 sd
  • 135 sd
  • 179 mmc
  • 253 device-mapper
  • 254 virtblk
  • 259 blkext
  • root@myd-yf13x:~#

本次测试主要是使用用户程序对GPIO进行测试,不涉及到驱动的编写。

首先是控制LED灯的亮灭,这个LED是系统内置的一个专用驱动,用户可以根据该代码进行修改。虽然是专用的,但是只是多了一些命令和普通的GPIO操作非常相似。下面就简述一下GPIO的输出测试过程:

一、操作GPIO输出

1、导出引脚

使用export导出需要操作的引脚,这里面有个引脚编号计算的问题:

公式:PinPortIndex*16 + PinNum,端口号*16 + 引脚编号

例如:PF14引脚,PA=0,PB=1....,F就是5,引脚号14 ,16*5+14=94,

  • root@myd-yf13x:~# echo 94 > /sys/class/gpio/export

导出成功后会在/sys/class/gpio/目录下生成 PF14 目录,

  • root@myd-yf13x:~# ls /sys/class/gpio/
  • PF14 gpiochip0 gpiochip128 gpiochip32 gpiochip64 gpiochip96
  • export gpiochip112 gpiochip16 gpiochip48 gpiochip80 unexport
  • root@myd-yf13x:~#

2、设置引脚“方向”

向/sys/class/gpio/PF14/direction文件写“in”或“out”,就可以设置引脚的方向。

  • root@myd-yf13x:~# echo "out" > /sys/class/gpio/PF14/direction

3、设置引脚输出

向/sys/class/gpio/PF14/value文件写0或1,就可以设置引脚的输出电平。反之读取该文件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引脚当前的电平。但是这个方法不是很好,比较低效尤其是多个输入的情况。

知道了怎样操作GPIO,就编写一个程序测试一下,这个程序是用的LED驱动,但是方法是一样的。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tring.h>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status = 0;
  • FILE *pf = NULL;
  • printf("Hello World!\n\r");
  • if (argc > 1 )
  • {
  • status = 1;
  • printf("argc=%d , argv =%s \n\r",argc,(char *)argv[1]);
  • pf = fopen("/sys/class/leds/blue:heartbeat/brightness","w");
  • fprintf(pf,"%s",(char *)argv[1]);
  • fclose(pf);
  • }
  • return status;
  • }

使用 hello 1 打开led,hello 0 关闭led

二、GPIO的输入

输入要比输出复杂一些,尤其是在linux系统下更甚,通常输入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程序轮询的方法,这种方法效率不高很是占用资源,但是简单,另一种是:通过中断程序的方法。这种方法效率较高,但是需要专门的驱动,幸好板子的BSP中内置了驱动程序。

开发板中设计有一个用户按键S2,这个按键的驱动在/dev/input/event0下。

  • root@myd-yf13x:~# cat /proc/bus/input/devices
  • I: Bus=0019 Vendor=0001 Product=0001 Version=0100
  • N: Name="gpio-keys"
  • P: Phys=gpio-keys/input0
  • S: Sysfs=/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1
  • U: Uniq=
  • H: Handlers=kbd event0
  • B: PROP=0
  • B: EV=3
  • B: KEY=10000000
  • root@myd-yf13x:~#

只要读取/dev/input/event0的内容就可以获得按键事件。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fcntl.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errno.h>
  • #include <linux/input.h>
  • #include <linux/input-event-codes.h>
  • const char * path = "/dev/input/event0";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
  • int ret;
  • int fd;
  • struct input_event event;
  • fd = open(path,O_RDONLY);
  • if(fd < 0)
  • {
  • perror(path);
  • exit(-1);
  • }
  • while(1)
  • {
  • ret = read(fd,&event,sizeof(struct input_event));
  • if(ret == sizeof(struct input_event))
  • {
  • if(event.type != EV_SYN)
  • {
  • printf("Event: time %ld.%ld,",event.time.tv_sec,event.time.tv_usec);
  • printf("type:%d,code:%d,value:%d\n", event.type,event.code,event.value);
  • }
  • }
  • }
  • close(fd);
  • return 0;
  • }

程序的输出:

可以发现每次按键松开时都会“同时”生成两个事件,这可能是驱动设置错误造成地,按照程序的逻辑应该是:按下S2时产生一次事件,放开S2时产生一次事件,而不应该是只有放开时同时产生两个事件。等有时间了查看一下这个驱动的源码。

总结:虽然驱动有一些瑕疵,但是总体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地,但是在测试驱动和编译内核时也出现了一个例外情况,将ST开发板的镜像系统写入开发板时,在UFD的第二阶段时出现了USB设备无法加载的情况。不知道这是何故。

有对该板子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windows下面还要上个io驱动,linux这块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
一款开发板除了板子的外设以外,资料也是非常重要地,尤其是基于linux的系统,如果没有资料这块板子很难发挥功效。米尔STM32MP135开发板的资料还是比较全面地,本次测试的是板子的GPIO输入/输出系统,板子的驱动提供了GPIO子系统的驱动,这样可以省去修改内核和设备树的麻烦。

米尔的东西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