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电路

楼主:
电路结构为:RC相位滞后电路,放大器,RC相位超前电路。如下图所示

问题(1):VF1和VF3的相位能否相同

问题(2):在将VF1和VF3的相位调整为同相的前提下,在C3上并联一个电容C1, 那么VF3输出的相位是不是在原相位的基础上,净增加由R1和C1产生的相位差(举例,初始相位为0°,VF2处滞后45°和VF3超前45°相位,这样相互抵消,VF1和VF3同相为0°,再往C3上并联一个电容C1,那么VF3的相位是否为 ø=-arctan(wR1C1)

另请管理删帖的时候说明原因,不要敷衍了事  @okhxyyo

网友:
已查到你被删除的那篇帖子了。删除原因是帖子带外链。 我给你把帖子恢复了。发帖能直接表述清楚的情况下尽量不带外链哦,容易被认定为软广之类的哦

网友A:
【问题(1):VF1和VF3的相位能否相同】

可以。但需要调整多个元件的数值。

R1C3和C4R4构成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R3C1R2也构成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调整元件参数,可以使零点和极点频率相同,互相抵消。于是VF1和VF3相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VF1和VF3的相位能否相同】 可以。但需要调整多个元件的数值。 R1C3和C4R4构成一个零点 ...
在VF1和VF3同相位之后,在VF2处增加一个电容CX,这个时候VF3和VF2的相位差是不是就是R1和CX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F1和VF3同相位之后,在VF2处增加一个电容CX,这个时候VF3和VF2的相位差是不是就是R1和CX产生的 ...

【在VF1和VF3同相位之后,在VF2处增加一个电容CX,这个时候VF3和VF2的相位差是不是就是R1和CX产生的】

可以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F1和VF3同相位之后,在VF2处增加一个电容CX,这个时候VF3和VF2的相位差是不是就是R1和CX产生的 ...

【在VF1和VF3同相位之后,在VF2处增加一个电容CX,这个时候VF3和VF2的相位差是不是就是R1和CX产生的】

但相位差的增量与电容增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正比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VF1和VF3同相位之后,在VF2处增加一个电容CX,这个时候VF3和VF2的相位差是不是就是R1和CX产生的】 ...

RC电路会产生相移,这个C=C0+Cx其中C0是系统固有的,Cx是外界变化的,我希望通过电路来消除固有电容C0带来的影响,让真正起作用的Cx不受其影响,等效意思大概就是类似调零一样,先想办法消除C0,因此设计了这样一个超前与滞后电路,先消掉C0带来的影响,这样当CX起作用的时候,相位变化就RCx产生的相移,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电路会产生相移,这个C=C0+Cx其中C0是系统固有的,Cx是外界变化的,我希望通过电路来消除固有电容C0带 ...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此方法是否能够实现你“消除固有电容C0带来的影响”,我不知道,需要计算一下。估计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