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助

楼主:
以下图片是运放LTC6228作为正比例2倍运放和跟随器的输出结果。
VOUT1是信号源二分之一分压之后,再放大2倍的输出;
VOUT2是信号源直接经过跟随器之后的输出。
理论上来说,VOUT1和VOUT2是相等的,但是实际是VOUT1大于VOUT2(即VOUT2输出不了4V,信号源高电平为4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说,输出大电流使得运放输出不了4V,那么为什么VOUT1又可以输出4V呢?谢谢!
附件为LTC6228规格书。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噪声的呢?】

我猜你是想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运放有一个参数叫输入共模范围,轨至轨分输入轨至轨和输出轨至轨,你这不是输入轨至轨,输入4V超了输入范围,造成输出不正确

网友A:
两个电路输出电流不一样。左边电路的负载除R3外,还有R6

和R9,其输出电流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输出电流不一样。左边电路的负载除R3外,还有R6 和R9,其输出电流更大一些。

前辈,输出电流大,输出不是更难达到电源轨吗?见下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噪声的呢?】 我猜你是想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