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测试的水很深

楼主:
以前我以为硬件测试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但最近就遇到了几个很棘手的测试问题才发现原来想做到安全、可靠的测试并不容易。

  1. 大电流的测量,客户要求必须放检流电阻来间接测量电流(我认为这种做法很愚蠢),可是实际上几十安的电流,从内层打孔引出了再通过检流电阻回到内层,很大部分电压都落在检流电阻和过孔上了,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电流。感觉这个问题必须用自带电流检测的DCDC芯片解决

  1. 上电时序的测试,板子上有17个电源要确定时序关系,我这只有双通道示波器所以每次测两个,却也被找茬,有人说这样测不准确,要所有电源同时测才可靠,可是我TMD去哪里找个17通道的示波器。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要同时测17个电源的时序,我能想到的就是将这些电源接到FPGA去比较他们之间的时间差

  1. 多路电源的纹波测试,有的CPU的电源的种类很多,而且引脚非常的密,PCB背面的滤波电容很多都是0402或者0201尺寸,手工去用示波器探头测量,那个接地弹簧探针非常容易跑偏,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短路,前不久才因为弹簧针搞废了几个DCDC,假如是更精密的CPU,滤波电容用到了01005封装,又该怎么测试呢?是不是做一个测试用的治具直接压在PCB上就能很安全的接触到所有的被测信号?

网友A:
额。。。。LZ的产品好复杂啊,竟然有17个电源,超出了我的想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LZ的产品好复杂啊,竟然有17个电源,超出了我的想象哦

很多都是相同电压的,只不过用途不一样而已,按电压来分类也就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网友:
测试需要丰富的测试经验和基础知识。

网友B:
用的什么CPU?这个17个 电源估计不会都需要测时序,是不是甲方或者某个人为了需求而需求,根本没必要测17个电源的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CPU?这个17个 电源估计不会都需要测时序,是不是甲方或者某个人为了需求而需求,根本没必要测17个 ...

不知道啊,这个CPU还是第一次流片成功的,客户很刁钻,不用问都知道答案

网友:
找问题一直都比全新搞一个麻烦的多。

网友:
现在还都搞成自动化测试了,各种自动检验

网友:
设计不好,测试无从谈起。器件封装小了,焊接都是问题!调试,批量生产都是坑!

网友C:
硬件测试有时与测试仪器有关

单纯测17个电源的时序是不是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不过电源有必要这样测么,又不是FPGA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测试有时与测试仪器有关 单纯测17个电源的时序是不是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不过电源有必要这样测么, ...

上电时序有要求

网友D:
路数多肯定用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一个个测有点离谱

几十A电流用 分流电阻测还好,就算 1mR30A也就30m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路数多肯定用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一个个测有点离谱 几十A电流用 分流电阻测还好,就算 1mR30A也就30mV ...

逻辑分析仪还真没用过,是不是支持宽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逻辑分析仪还真没用过,是不是支持宽电压的

电阻分压下就可以,一般就是5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下就可以,一般就是5V

这里的电源都是0.8v ,1.2v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电源都是0.8v ,1.2v的多

那都不需要分压了

网友F:
大芯片就是复杂, 各种电源, 很正常, 有ATE设备的话, 啥都好说, 缺点就是贵就完了

我现在在做一个BGA3700多ball的芯片量产测试方案,

单个die TDP功耗300多W,,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芯片就是复杂, 各种电源, 很正常, 有ATE设备的话, 啥都好说, 缺点就是贵就完了 我现在在做一个BGA3700 ...

服务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芯片就是复杂, 各种电源, 很正常, 有ATE设备的话, 啥都好说, 缺点就是贵就完了 我现在在做一个BGA3700 ...

不行啊,100M示波器都做不到2人一台

网友:
服务器计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