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2要求没看懂

楼主:
分任务2的要求是:完成一个Neopixel(12灯珠或以上)控制器,通过按键和屏幕切换展示效果

直接使用8x8的模块实现

一个引脚用杜邦线接触供电排针的GND引脚实现开关效果

效果如下

VID_20230822_172023

控制颜色的方法也很简单

代码部分确认开关按下(io接地)后执行:

# 在每个LED上设置彩虹颜色
for i in range(NUM_LEDS):
    Color = RAINBOW_COLORS[Color_Num]
    pixels[i] = Color
    pixels.show()
    time.sleep(0.001)

通过按键实现颜色切换已经满足,但要求里说“通过屏幕切换展示效果”实在是不理解

望指点

网友A:
通过屏幕切换展示效果,

不理解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屏幕切换展示效果, 不理解什么?

我的理解是:在屏幕上显示当前RGB灯珠的状态。但不是太确定

网友:
屏幕可以触摸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触摸屏幕来切换RGB灯珠的效果呀!

网友B:
这个屏是触控的吗,如果是就是通过触控来实现对灯的控制,并同时显示灯的亮度。如果不是就是在屏上同步显示灯的状态,用按键或者远程控制。

网友:
不过我们好多人的板子都没拿到,要到11月低才能拿到开发板,先学习一下你们大佬的作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是触控的吗,如果是就是通过触控来实现对灯的控制,并同时显示灯的亮度。如果不是就是在屏上同步显示 ...

不带触控,再添个显示的代码就行

有无生境自得其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触控,再添个显示的代码就行

大佬有方,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