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邦微SGM2209

楼主:
打扰一下,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请问圣邦微的线性稳压器sgm2209的固定输出5V版本,是不是在输入范围内不论输入多少最终都会固定输出5V电压。

网友A:
是,但是输入电压太高了就得考虑你的输出大小,LDO效率低,输出电流太大,压差太大,这些功率都损耗了,这个片子小,发热严重,影响稳定性和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但是输入电压太高了就得考虑你的输出大小,LDO效率低,输出电流太大,压差太大,这些功率都损耗了,这 ...

好的好的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但是输入电压太高了就得考虑你的输出大小,LDO效率低,输出电流太大,压差太大,这些功率都损耗了,这 ...

这个能不能用可调电压的版本输出-7.5V,这个可调电源版本的连接是什么意思啊,纯新人看不懂,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打扰了,谢谢

网友:
这个能不能用可调电压的版本输出-7.5V,这个可调电源版本的连接是什么意思啊,纯新人看不懂,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打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用可调电压的版本输出-7.5V,这个可调电源版本的连接是什么意思啊,纯新人看不懂,能不能帮忙解 ...

查看技术手册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这个芯片输出的计算公式。具体主要是设计到两个电阻的阻值选择,即图中41.2k与13K的选择。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大概的意思是,改变这两个电阻的大小,就可以调节输出的电压值的大小。具体的,数据手册中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来,你可以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用可调电压的版本输出-7.5V,这个可调电源版本的连接是什么意思啊,纯新人看不懂,能不能帮忙解 ...

VIN = -8V, Vout = -7.5V,得看负载是多少,如果负载电流低可以试一下,负载电流大的话估计是够呛。LDO对于输入和输出的压差有一定要求。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负载电流,温度等在芯片的范围之内,基本是固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