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有带两路TWAI接口的芯片吗

楼主:
ESP32有带两路TWAI接口的芯片吗

网友A:
ESP32-C6 有两路 TWAI

网友:
谢谢呀,我去找一下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32-C6 有两路 TWAI

请问ESP32-C6 两路 TWAI的CAN_TX和CAN_RX引脚是ESP32-C6的哪个引脚,看了半天芯片手册,也不知道哪个引脚是CAN_TX和CAN_R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ESP32-C6 两路 TWAI的CAN_TX和CAN_RX引脚是ESP32-C6的哪个引脚,看了半天芯片手册,也不知道哪个引脚 ...

ESP32的大部分GPIO,都可以作为数字外设的输入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32的大部分GPIO,都可以作为数字外设的输入输出

请问:两路TWAI读写的时候怎么区分,看了好多例程,好像都只有一个TWA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两路TWAI读写的时候怎么区分,看了好多例程,好像都只有一个TWAI

这个功能没用过,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序号区分的。